求 Hotkey 設置

楼主(2018-10-25):
小弟有一個設置Hotkey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實現? 走線時連點兩下左鍵滑鼠按鍵打VIA穿層,此時滾動滑鼠滾輪可選欲穿層的層面。請高手指點指點^^ 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人?

是的

网友A:
    我用的是小键盘区域+/-号来切换走线的层面。定义成滚轮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小键盘区域+/-号来切换走线的层面。定义成滚轮应该也行。

你好,所以你+/-切換層面的同時也會自動先打一個VIA嗎? 可否分享一下作法呢? 謝謝你

网友:
    不建議這樣做  ,  換層面是小動作   ,滾輪操作是一個快速變化的粗糙的動作 ,   並不好做精細調整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所以你+/-切換層面的同時也會自動先打一個VIA嗎? 可否分享一下作法呢? 謝謝你

NO ,我是先打孔再去切层。不过这个切层基本上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所以你+/-切換層面的同時也會自動先打一個VIA嗎? 可否分享一下作法呢? 謝謝你

    6楼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感謝大大的建議~~請問是否能夠分享前輩目前使用上手的熱鍵供小弟學習呢?
    謝謝

网友:
    6楼说的很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建議~~請問是否能夠分享前輩目前使用上手的熱鍵供小弟學習呢?
謝謝

    你找谁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谁要?

正是大大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谁要?

    你好,很抱歉您提供的連結失效了耶^^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谁要?

是真的!! 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