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R指令和LDR伪指令

楼主(2018-10-26):
    LDR指令和LDR伪指令

    ARM指令集中,LDR通常都是作加载指令,但是它也可以作伪指令。
初学者一般不会注意到它们的区别,其实在嵌入式开发过程中,这两条指令时非常常用的!我们应该了解他们的区别。
LDR伪指令的形式是“LDR Rn,=expr”。作用是装在一个32bit常数和一个地址到寄存器。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它的用法。
COUNTEQU      0x56000054
LDR      R1,=COUNT
MOV      R0,#0
    STR      R0,[R1]
COUNT是我们定义的一个变量,地址为0x56000054。
    LDR      R1,=COUNT  是将COUNT这个变量的地址,也就是0x56000054放到R1中。
MOV     R0,#0是将立即数0放到R0中。
STR   R0,[R1]  是一个典型的存储指令,将R0中的值放到以R1中的值为地址的存储单元去。
    实际就是将0放到地址为0x56000054的存储单元中去。
可见这三条指令是为了完成对变量COUNT赋值。

    ARM是RISC结构,数据从内存到CPU之间的移动只能通过LDR/STR指令来完成。
比如想把数据从内存中某处读取到寄存器中,只能使用ldr
比如:
ldr r0, 0x12345678 ;就是把0x12345678这个地址中的值存放到r0中。
而mov不能干这个活,mov只能在寄存器之间移动数据,或者把立即数移动到寄存器中,这个和x86这种CISC架构的芯片区别最大的地方。
x86中没有ldr这种指令,因为x86的mov指令可以将数据从内存中移动到寄存器中。
    MOV是从一个寄存器或者移位的寄存器或者立即数的值传递到另外一个寄存器。
从本质上是寄存器到寄存器的传递,为什么会有立即数,其实也是有限制的立即数,不是所有立即数都可以传递的
    这个立即数要符合一个8位数循环右移偶数位的取值。
    原因是,MOV本身就是一条32bit指令,除了指令码本身,它不可能再带一个可以表示32bit的数字,所以用了其中的12bit来表示立即数,其中4bit表示移位的位数(循环右移,且数值x2),8bit用来表示要移位的一个基数。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ldr伪指令,虽然ldr伪指令和ARM的ldr指令很像,但是作用不太一样。ldr伪指令可以在立即数前加上=,以表示把一个地址写到某寄存器中,比如:
    ldr r0, =0x12345678
    这样,就把0x12345678这个地址写到r0中了。所以,ldr伪指令和mov是比较相似的。只不过mov指令限制了立即数的长度为8位,也就是不能超过512。而ldr伪指令没有这个限制。如果使用ldr伪指令时,后面跟的立即数没有超过8位,那么在实际汇编的时候该ldr伪指令是被转换为mov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