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处理大焊盘机制问题,求解

楼主(2018-10-25):
这是一个关于封装和PCB的联合仿真,FC封装,类似于QFN,两层基板,电源地都是肚子下面大焊盘,尺寸都有5x4mm,输入电压0.6v,电流20A。
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封装肚子下面的电源地焊盘和PCB连接,应该是有压降的,但是在仿真结果来,大焊盘的任何一点上的电压值都是一样的。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power dc 中封装和pcb联合仿真时对连接作用的大焊盘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2019-03-31):
设置VRM值考虑上,应该会在仿真时将封装和大焊盘间的压降计算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