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打开报error

楼主(2018-10-26):
我电脑上安装了16.3和16.6,先安装的16.3版本,直接打开16.3可以,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切换到16.6时,打开就报下图错误,
只能去licenc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里重新加载下16.6的license才可以使用16.6

网友:
    你这是破解没弄好

网友:
    可以用管理员权限运行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并检查系统的环境变量是否有成功修改;另外在系统变量cds_lic_file中把16.3和16.6的LIC都添加进去。

网友:
    我以为一个电脑只能存在一个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