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类似电容的负载供电

楼主(2018-10-26):
目标:为一个类似电容的负载供电,电压范围0V-1.5V连续可调,分辨率要求不高,电流需求类似电容充电从100mA逐渐下降到0
目前想到的是:
1.mcu+OPA,MCU产生DA去控制放大,输出需求的电压,但是放大输出电流可能偏小
2.MCU+buck,如下图,但是好像轻载的时候不是很好弄?(基本没纹波要求,MCU富余管脚较多)
两种方法都用MCU的AD采集输出电压进行反馈调节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

楼主:
TI上看到有大功率的,价格有点高,也不知道哪个是常用的

网友A:
用buck没必要,OP没规定必须拿来直接推动负载啊,可以自己用OP+MOSFET做个LDO,DAC输出控制Vref参考,输出就随着Vref变了,然后带动你的负载, 具体反馈比例自己计算下,很简单的,把MOS前后电压,运放工作电压搭配好就行了。我仿真分压是为了把2个波形分开 好看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uck没必要,OP没规定必须拿来直接推动负载啊,可以自己用OP+MOSFET做个LDO,DAC输出控制Vref参考,输出 ...

非常感谢,研究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uck没必要,OP没规定必须拿来直接推动负载啊,可以自己用OP+MOSFET做个LDO,DAC输出控制Vref参考,输出 ...

大神,这款单片机刚好就没有DA,不知道能否通过PWM来操作一波?是否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款单片机刚好就没有DA,不知道能否通过PWM来操作一波?是否可以指点一二?

没啥大区别,就你图上的PWM经过RC滤波就可以了,可以放两级RC,更稳些,参数配合你pwm频率,也可以直接百度下 pwm+rc 关键词就有了 ,或者仿真下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大区别,就你图上的PWM经过RC滤波就可以了,可以放两级RC,更稳些,参数配合你pwm频率,也可以直接百 ...

OK,我仿真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buck没必要,OP没规定必须拿来直接推动负载啊,可以自己用OP+MOSFET做个LDO,DAC输出控制Vref参考,输出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uck没必要,OP没规定必须拿来直接推动负载啊,可以自己用OP+MOSFET做个LDO,DAC输出控制Vref参考,输出 ...

大神,像这种LDO分立设计的话,有没有资料推荐看一下,确实不知道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像这种LDO分立设计的话,有没有资料推荐看一下,确实不知道怎么计算的..

这个电路不需要什么算,就个是运放+MOS构成的反馈环路,只要你外部工作条件稳定,就自稳定。就拿我的图片来说:你直接把R79去掉,不分压,DAC或者说PWM直接输入0-1.5稳压逐渐增加,然后想象一下,输出电压初始是0,DAC比0大,运放输出就会降低一点直到PMOS打开后,让输出=DAC电压才会稳定,同理,你DAC逐渐变大,那么输出就会一直跟随DAC。这个图是简化了点,实际LDO输出也需要个电容效果才好。

然后你需要多少,如果输入或者输出不是等比例,你就用分压电阻把DAC或者输出反馈脚分压后再接到运放的输入就OK了。再不明白就自己弄个摩登sim啊,劈死白丝之类的仿真下。
资料你百度下LDO的工作原理就出来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需要什么算,就个是运放+MOS构成的反馈环路,只要你外部工作条件稳定,就自稳定。就拿我的图片 ...

好的,谢谢

楼主(2019-06-05):
测试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