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参考:自制单片机编程下载线

楼主(2018-10-26):
DIY参考:自制单片机编程下载线

       AVR与AT89S系列单片机都具有在线可编程(ISP)功能,可通过电脑经下载线直接将程序写入单片机中,无须将单片机从开发板上拔下,再用专用的写入器进行程序写入,方便了编辑、修改、写入程序与反复测试之需要。本文介绍其下载线的制作。
  一、电路原理
  本下载线由一个并口插头、四只电阻和一段排线构成,电路如图1虚线左侧所示。图1虚线右侧为AVR中的At.Amega8L单片机,图2虚线右侧为AT89S51单片机,两类单片机所用下载线完全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类单片机的复位电平正好相反。AVR是低电平复位。正常工作时复位端是高电平;51型单片机则相反。另外,AVR单片机可利用片内RC振荡器而无需外接晶振。51型单片机必须外接晶振和两只小电容。
  二、制作要点
  1.连接并口插头与单片机的排线不可太长,以不超过40厘米为宜。排线可用电脑主板与硬盘连接排线来代替。
  2.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只需五根导线来连接井口插头与单片机,但实际制作时要用九根导线。即,在两导线之间多出的一根一端接地,起屏蔽作用,以提高其抗干扰性能。
  3.单片机所用5V电源最好从电脑USB接口获得。在单片机的电源引脚附近与地之间最好并接一只100μF的电容和一只O.01μF的瓷片电容。
  4.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不宜太高。51单片机外接晶振不要超过6MHz;AVR单片机。
  如Atmega8L,采用片内默认的1MHz即可。
  5.为求最简。R1~R4可省去,但不提倡这样做。
  6.电脑并口设置有多种模式。一般设为SPP模式即可(标准并口模式)。
  三、程序写入
  将下载线的并口插头插入电脑并口,将单片机侧的USB插头插入电脑USB口,安装相应的软件后即可使用。与下载线对应下载软件有双龙的SLISP和PonyProg2000,这两款软件均可从网上(WWW.mcu-sys.com)下载。
LISP较易使用。该软件的工作窗口如图3所示。在其上部“通信参数设置及器件选择”
  框内依次选择LP1(并口)、NORMAL(普通写入速度)、ATMEGA8L(跟所选的单片机型号有关)。在“FLASH存储器”框内单击“文件”按钮。找到由单片机编程软件生成的Hex文件。最后按图3下部的“编程”按钮,即可将Hex文件写入单片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