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之GPIO寄存器

楼主(2018-10-26):
    LPC2103之GPIO寄存器

    GPIO port 0模式选择寄存器
    GPIO0Mbit0GPIO port0模式选择。当其为0时,GPIO通过APB地址进行访问(LegacyGPIO),当其为1时,使能高速GPIO port 0GPIO通过片上存储区访问(FastGPIO)。

    管脚功能选择寄存器
PINSEL0PINSEL1
    PINSEL0和PINSEL1寄存器控制各个管脚的功能(查看datasheet的Table 62和Table63)。IO0DIR寄存器的方向控制位仅仅当相应管脚的GPIO功能使能时有效。管脚在其它功能时,CPU自动配置管脚方向。
    PINSEL0PINSET1
    功能
    复位值

    主要功能,作为GPIO管脚

    第一复用功能

    第二复用功能

    第三复用功能
    32bit寄存器PINSEL0对应PIN0.0-PIN0.1532bit寄存器PINSEL0对应PIN0.16-PIN0.31

    GPIO控制寄存器:
    慢速GPIO控制寄存器 (APB访问寄存器)

    寄存器
    描述
    访问
    复位值
    地址
    IOPIN

    GPIO管脚值寄存器。不论管脚方向如何,管脚当前值都可以在该寄存器读出

    R(推荐只读,否则会发生不可预料情况)

    NA
    0xE002 8000
    IO0PIN
    IOSET
    GPIO管脚置位寄存器。写1将相应管脚置高电平,写低无效。

    R/W
    0x0000 0000

    0xE002 8004
    IO0SET
    IODIR
    GPIO管脚方向控制寄存器。该寄存器独立控制每个管脚方向,写1置相应管脚为输出。
    R/W

    0x0000 0000
    0xE002 8008
    IO0DIR
    IOCLR
    GPIO管脚清除寄存器。写1将相应管脚置低电平,写低无效。

    WO
    0x0000 0000

    0xE002 800C
    IO0CLR
    快速GPIO控制寄存器 (本地接口存储访问寄存器——增强的GPIO特性)

    寄存器
    描述
    访问
    复位值
    地址
    FIODIR
    快速GPIO管脚方向控制寄存器。该寄存器独立控制每个管脚方向,写1置相应管脚为输出。
    R/W

    0x0000 0000
    0x3FFF C000
    FIO0DIR
    FIOMASK

    快速GPIO管脚屏蔽寄存器,对快速IO管脚的任何操作只有在对该寄存器对应位激活(写0)时有效
    R/W
    0x0000 0000
    0x3FFF C010
    FIO0MASK
    FIOPIN

    快速GPIO管脚值寄存器。

    R/W

    NA

    0x3FFF C014
    FIO0PIN

    FIOSET

    GPIO管脚置位寄存器。写1将相应管脚置高电平,写低无效。
    R/W
    0x0000 0000
    0x3FFF C018
    FIO0SET
    FIOCLR

    GPIO管脚清除寄存器。写1将相应管脚置低电平,写低无效。

    WO
    0x0000 0000

    0x3FFF C01C
    FIO0CLR

    首先,要明确,对IOSET和ISCLR写0是没有效果的,即等于没操作。

    在写1602的驱动时,发现并没有像先前的51,或者是430那样可以给8个管脚直接赋值的寄存器。由于置1和清0要靠IOSET和IOCLR两个寄存器配合完成,所以写起来不像以前那么直接。最后,我想了个比较还算可以的方法,假设要赋给液晶D0~D7的值为dat,可以这样写:IOSET=dat<<(D0在哪个管脚);IOCLR=(~dat)<<(D0在哪个管脚);这种写法,把该置1的和该清0的都完成了,而且互相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