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盲埋孔无法加工成重叠孔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8-10-26):
    有些问题一直想不通。
1)就是激光孔都是先进行激光打孔后,在进行层叠压合处理的吧?埋孔也是如此吧?
    只有除了通孔才是是进行层叠压合后在进行打孔处理的吧?
2)为什么有些板厂说盲孔和埋孔只能进行错位孔才能加工?而重叠孔工艺达不到。是什么工艺问题呢???
有些板厂能处理重叠孔也是先进行填充埋孔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层叠压合,最后能做到重叠孔。这是为什么?

3)按照上面提出的填充下面的孔才能进行压合的话,如果下面还是激光孔。这样两个激光孔搞成重叠孔的难度有多大???
    成本会不会贵的不行???

网友A:
    要做错位孔是因为有些板厂的压合精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错位孔是因为有些板厂的压合精度达不到

能否说的详细点~这关压合精度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就是上下2层的孔对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下2层的孔对不准

对不齐就对不齐咯~中间不是有绝缘材料阻隔吗?又不会短路。但是板厂为什么都要求错位孔呢?

网友C:
    关注一下,我也只知道错孔比叠孔好,楼主可以直接问板厂的工程师应该更清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一下,我也只知道错孔比叠孔好,楼主可以直接问板厂的工程师应该更清楚哈

    板厂都不屌我噢~

网友B:
    L1-L2-L3这样叠孔 要校准对齐,还要填平在打孔,工艺上相对于错孔多些工序和工艺要求提高。

网友B:
    这些在设计前最好和合作板厂先沟通好,能省不少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在设计前最好和合作板厂先沟通好,能省不少屁事。

我觉得应该不是重叠孔难是精度的问题!一般盲孔是内径0.1、外径0.2/0.25.埋孔内径0.2、外径0.4吧?
    过孔精度大约也就1-2mil.差点的3mil。对于重叠孔对齐貌似没啥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L2-L3这样叠孔 要校准对齐,还要填平在打孔,工艺上相对于错孔多些工序和工艺要求提高。

话说~为啥要填平埋孔呢?不填就无法生产重叠孔了吗?这是我的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应该不是重叠孔难是精度的问题!一般盲孔是内径0.1、外径0.2/0.25.埋孔内径0.2、外径0.4吧?
    过孔 ...

    单层的孔线大小和对齐有什么关系呢??你再想想

网友B:
孔线大小和各层对位是2种不同的技术难点 用的技术设备都不一样,受影响的因素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线大小和各层对位是2种不同的技术难点 用的技术设备都不一样,受影响的因素也不一样。

    说的没错~。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重叠孔对于压合时无法对其表示怀疑~
因为偏差应该不会太大。而对于重叠孔来说对其我觉得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B:
    对齐有个精度问题嘛,人家精度达不到或者说工艺水平不稳定,做出来报废率很高,不就是对不齐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齐有个精度问题嘛,人家精度达不到或者说工艺水平不稳定,做出来报废率很高,不就是对不齐咯。

重叠孔对有偏差可以理解。对不齐有不影响电路?也不会造成短路现象!
    板厂的困难点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叠孔对有偏差可以理解。对不齐有不影响电路?也不会造成短路现象!
板厂的困难点在哪里呢?

没对齐上层的孔打到你下层旁边线上去了 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对齐上层的孔打到你下层旁边线上去了 不短路?

怎么会短路呢?

    一般盲埋孔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B:
    你把我的删了吧 我说的是L1L2L3的叠孔 ,你说的是其他的,牛头不对马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我的删了吧 我说的是L1L2L3的叠孔 ,你说的是其他的,牛头不对马嘴了。

不太明白你说的L1 L2 L3 叠孔的意思?
是直接L1-L3的埋孔吗?

网友D(2018-12-13):
    1)就是激光孔都是先进行激光打孔后,在进行层叠压合处理的吧?埋孔也是如此吧?
    只有除了通孔才是是进行层叠压合后在进行打孔处理的吧?
    这个需要先理解埋盲孔的区分:机械埋盲孔,激光埋盲孔,机械埋盲孔有分芯板钻孔,和压合后的机械钻孔。按一个8层板为例,如果是1-2,2-3激光孔,则2-3的激光孔需要先2-7层压合后才能制作,1-2激光孔需要将1-8层压合后才能制作。
    如果你是2-3的机械加工埋孔,则2-3叠层是一张芯板,则在压合之前在这张芯板上就钻出孔。而如果你是2-7的埋孔则就需要2-7层压合后再钻2-7的孔。这个设计需要与叠层方案配合这使用。先了解这些后再看第二个问题:
    2)为什么有些板厂说盲孔和埋孔只能进行错位孔才能加工?而重叠孔工艺达不到。是什么工艺问题呢???
    有些板厂能处理重叠孔也是先进行填充埋孔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层叠压合,最后能做到重叠孔。这是为什么?
经常疑问的是为什么有些可以重叠,有些不能重叠,我们还是以8层板为例,如2-3的机械孔和2-7的机械孔就不能重叠,这个都能理解,因为有重复部分。而1-4的机械埋孔,和5-8的机械埋孔,重不重叠就没有关系了,本身就不连接。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图中看,你是想让盲孔和埋孔连接起来,但从叠层图中就能看出你是机械孔加机械孔,中间是有PP片隔离着呢。而如果本来你就不想让盲孔和埋孔连接起来,这种是可以加工的,那就是找到厂家能力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就是激光孔都是先进行激光打孔后,在进行层叠压合处理的吧?埋孔也是如此吧?
    只有除了通孔才是是进行 ...

谢谢大神回答~但是我还有有些不懂!第一个关于激光孔加工的顺序我是听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还是有些不懂
我的图中的层叠画的不是很标准。应该是上面是激光孔+机械孔。
    那8层板举例,不管1-2 2-3为激光孔,还是1-2 激光孔 2-7 机械孔。好像大部分
    的板厂都无法加工重叠孔。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难加工,具体的加工难点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的图中可以看出最上面是小孔,埋孔是大孔。所以无法相连是正常的!
    如果1-3是激光孔,3-5也是激光孔。如果采用1次两阶的做法,并且这两个激光孔是重叠孔。
那么在做沉铜这道工序的时候。应该就能直接1-5层都相连的吧???

网友E(2019-02-02):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L1 L2 L3 叠孔的意思?
是直接L1-L3的埋孔吗?

    之前看过的论坛上的一个图,看明白了这个图,就知道楼上说的L1-L2-L3是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看过的论坛上的一个图,看明白了这个图,就知道楼上说的L1-L2-L3是啥了

    噢~
这个我明白。如果L1-L2是盲孔。L2-L5是埋孔是不能做到重叠。
    我想问如果L1-L2是盲孔,L3-L4是埋孔,L5-L6是盲孔这三个能重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就是激光孔都是先进行激光打孔后,在进行层叠压合处理的吧?埋孔也是如此吧?
    只有除了通孔才是是进行 ...

    大神!
    我知道L1-L3盲孔。L3-L4是埋孔这种是无法进行叠孔处理的!
但是如果L1-L2是盲孔,L3-L4是埋孔这种设计能否进行叠孔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看过的论坛上的一个图,看明白了这个图,就知道楼上说的L1-L2-L3是啥了

    问下L1-L3是盲孔。L3-L4是埋孔这种方式是无法进行重叠孔设计的。就想你图中所示。

    1)但是我改用L1-L2是盲孔。L3-L4是埋孔。这种设计能否进行重叠孔加工呢?

    2)如果可以,会不会存在有的L2层被激光穿透,而直接短路到L3的埋孔上呢?

网友E(2019-03-04):
引用 楼主:
问下L1-L3是盲孔。L3-L4是埋孔这种方式是无法进行重叠孔设计的。就想你图中所示。

    1)但是我改用L1-L2 ...

    1)L1-L2的激光孔和L3-4之间的埋孔之间不存在叠孔问题。
    2)L2 和L3之间还有绝缘介质呢,激光不会直接从表层穿到L3 的。激光的功率和时间都是随意设置的,激光孔的直径和板材厚度之间也有比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L1-L2的激光孔和L3-4之间的埋孔之间不存在叠孔问题。
2)L2 和L3之间还有绝缘介质呢,激光不会直接 ...

明白了~L1-L2盲孔~L3-L4埋孔是可以生产的!
1)我问下这种叠孔的情况多吗?会不会造成不易生产?
    2)还有就是盲孔在表层不打在焊盘内可以不?这种情况多吗?会不会有生产问题?

网友E:
    首先,你的问题里的板厂说盲孔和埋孔必须错开跟你的图就不是一回事,板厂的不能叠孔指的是孔盘在同一层的孔不能叠孔,即L1-3或者L2-3的激光孔和L3-4的埋孔,不是你的L1-2和L3-4的孔。常规情况下L1-2的激光孔和L3-4 的机械孔的生产互不影响。你的图里L2和L3 及L4 和L5 之间的互联只能同过通孔,不知道你选择这个叠层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只想做1阶,可以设计成L1-2,L2-5,L5-6;如果想做2阶可以设计成L1-3,L3-4,L4-6。但是你画的这个叠层的意图我没想明白。
第二,盲孔当然可以不打在焊盘上。盲孔可以打在焊盘上,可以节省空间,也不影响双面布局。如果担心孔在盘上影响贴片可以让板厂进行填孔。
    不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如果是做layout,建议你学习下PCB 的制作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的问题里的板厂说盲孔和埋孔必须错开跟你的图就不是一回事,板厂的不能叠孔指的是孔盘在同一层的孔 ...

    谢谢~主要是因为想具体了解下重叠孔的工艺!
好像有的板厂也能做L1-L2(盲孔) L2-L3(埋孔)也能做到重叠孔的工艺!
不过需要先填充埋孔!

在想问下有没有一阶和二阶混合使用的板子?
比如L1-L2(盲孔)L1-L3(盲孔)
    这样的板子价格比单纯的一阶板和二阶板需要更高的价格吗?

网友E:
    没有一阶和二阶混合,即便是L1-L3的激光孔,板厂在制作的时候也是先做L2-L3的孔,再做L1-L2的孔,制作L1-L2的孔的时候要和L2-L3的孔对好位置,就是你说的叠孔设计。几乎不会直接从L1烧到L3,板厚、孔径都是限制因素。之前一直说的不能叠孔是指的激光孔和机械孔不要叠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一阶和二阶混合,即便是L1-L3的激光孔,板厂在制作的时候也是先做L2-L3的孔,再做L1-L2的孔,制作L1-L2 ...

明白了~L1-L3很难搞得嘛?我想二阶都是一次性的打孔呢!也就是一次二阶的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L1-L3很难搞得嘛?我想二阶都是一次性的打孔呢!也就是一次二阶的方式!

任意阶都不是问题了,二阶有啥难的呢?如果像你说的一次二阶,你盲孔孔径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意阶都不是问题了,二阶有啥难的呢?如果像你说的一次二阶,你盲孔孔径就大了。

    任意阶是不是要求L1-L2(盲孔)L2-L3(盲孔)L3-L4(盲孔)3个孔至少需要错位一个孔来进行加工?不然很难保证三个孔不打歪掉?

上面都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特别是图3。量大的话,我猜不良率应该挺高的!
    图3如果L4-L5改用埋孔应该可以解决不良率高的问题!
都是我单独的理解!不知道哪里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