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的length为什么与实际布线的长度不一样

楼主(2018-10-26):
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的length为什么与我的布线的长度不一样,要长很多啊。地址线A0,我的板子上没有布那么长的线,怎么会显示有2000多呢,

网友A:
单位不对  不是0NS:5%      单位改下你这个是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不对  不是0NS:5%      单位改下你这个是mil

这里的问题是A0线长度是2000多,而A1是800多,板子上实际的走线,A0与A1的长度是差不多的。这里的长度却差很多。所以在绕等长时就会绕很多的了。我使用的是2片DDR3,采用fly-by拓扑。
通过添加pin pair设置的等长。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两个网络的长度差这么多呢
还有,你说的单位是哪里的单位,是这个0ns:5%的么?改了后,还是一样的

网友:
板子发上来 我又不是算命的

网友B:
我看你的pin pair ,起始器件是一样的,终端器件不一样,我算了一算,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pin pair的拓扑选错了

网友C:
    你看看有没有加封装补偿或Z轴长度

网友:
    你是抓哪組 Pin-Pair  作為 Targ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pin pair ,起始器件是一样的,终端器件不一样,我算了一算,可能是这个问题。

    看样子,这次算对了

网友D:
    等长设置如果长度差很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里面有的信号拓扑不一样。

网友E:
    Pinpair UI-U6和U1-U7,怎么是2个Pinair??提取错了吧。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有没有加封装补偿或Z轴长度

    请问,这个是在哪里进行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npair UI-U6和U1-U7,怎么是2个Pinair??提取错了吧。仔细看看。

使用的sigxplorer方式建的,直接就出来了两个了,有其他的方式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长设置如果长度差很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里面有的信号拓扑不一样。

选择sigxplorer后的这个拓扑还是要进行修改的么?
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的sigxplorer方式建的,直接就出来了两个了,有其他的方式建的么,

哎,板子放上来,或者把图截清楚了。你这是前仿真?

网友:
    pin pair的拓扑结构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板子放上来,或者把图截清楚了。你这是前仿真?

    布好线后的仿真,我看有一个教程是这样建pin pair的
    板子在公司电脑上,拷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