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刷不出来数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10-26):
ces刷不出来数据的解决方法
大家可能都遇到过绕等长线的时候ces的net刷不出来数据的情况。
下面就介绍一下刷不出来数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检查设的formula或match是否正确
2,如果formula或match正确,看看topology的type是不是custom,如果不是改为custom更新就好了。
3,如果formula或match正确,topology的type也是custom,仍然刷不出来数据,需要看看topology的ordered是yes/no,no的话有可能刷不出来数据,需要改为yes才可以。如何修改为yes如下图:

4,如果是同一种类型的拓扑,也可以建一个模板,然后应用模板,不用一个网络一个网络改。
1)创建模板
(2)应用模板
(3)应用模板成功。

网友:
好久没用都快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