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通用运放搭建这种音频的后极放大电路?

楼主(2018-10-27):
    最近设计一款扬声器放大电路
语音芯片输出+音频功放LM4890 (1W输出),输出电流都有100mA以上.

    后续想达到5W输出,电流会更大.
    因为电源的原因,想将此处的功放用普通运放搭建. 但是我查看运放的手册,输出电流都是几十mA。
是不是不能用通用运放搭建这种音频的后极放大电路?(例如电压范围到40V,输出功率为5W/8欧姆,按20V电压来计算 电流都有5/20=250mA)

网友:
    你要看他的那个THD参数,不能随便来的

网友A:
    LM4890是BTL功放,模拟电路,BTL的优点是低电压下的大功率。要增大功率,肯定不能用普通的小电流运放。在对音质没有顶级要求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用D类功放芯片呢。D类发热小,输出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4890是BTL功放,模拟电路,BTL的优点是低电压下的大功率。要增大功率,肯定不能用普通的小电流运放。在对 ...

    谢谢。对音质没要求,这部分没弄过,不了解~~

网友:
    降成本换国产~

网友(2018-11-28):
    不估计音质,D类确实是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