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物料是什么?

楼主(2018-10-27):
丝印是B16B(8168)

网友:
    貌似賽普瑞斯Cypress)的商標!

楼主:
    不像这个高端产品,这个像是个国产品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像这个高端产品,这个像是个国产品牌

山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版???

    卡车喇叭里面拆出来的.

网友:
    拆换,搞一个普通的,看有么有声音,就知道是什么类型的啦

网友:
    普通的NPN三极管估计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一颗普通的三级管   像这样的驱动方式  随便一颗三极管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
    根据丝印反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