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受电端的输出电源12V被拉低

楼主(2018-10-27):
各位大神,我做了一款POE受电端的输出电源12V被拉低了,使用的是AS1138的PD芯片,按的是12V 2.5A的输出进行设计的,空载的时候是正常的,但一带载电源就被拉到5V去了,电源才0.3A左右,请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请指教,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原因。附件是芯片资料与原理图。

楼主:
附件一起发不出来

网友:
积分有限,附件放到一个压缩包里把

楼主:
两个文件放在一起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了。提几个方向,
1.设计12V,2.5A这个功率30W了,你确定psd和pd能搞定?标准PSE设备最大输出13W,PSE+输出25W,你这个功率除非用POE++。但是POE++每家都不一定兼容。
2.PD电源本质上是个flyback拓扑DC-DC,只是在工作前有个功率等级确认。
3.现在你的pd设备能起来,基本上可以断定基本PD与PSE之间问题不大。
4.从你的描述来看,

但一带载电源就被拉到5V去了,电源才0.3A左右

不知道你加载的多少,可能是PSE输出功率保护,也可能是flyback问题。
5.再次确认PD设备功率等级(一般都是class 0),调试时不要过载。

网友:
没太大问题啦,反馈端要调一下,让反馈电路响应快,应该不用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大了。提几个方向,
1.设计12V,2.5A这个功率30W了,你确定psd和pd能搞定?标准PSE设备最大输出 ...

谢谢指点,PSE的输出功率是够的。采用的是class 4。

网友:
1,用外部供电试试,确认不是PSE没配置好导致输出不了这么大功率;
2,检查下DC芯片焊接好没有,这种肚子下面有焊盘的更要确认下,EPAD焊接不好可能会导致无法带载;
3,确认下FB回路的器件参数是不是OK的
4,分别量下空载和拉低后反馈回路的电压,驱动脚的驱动波形和占空比。
然后再看哪里问题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次级线圈6 7脚不是那样接的吧,二极管这样接?参考电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