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开关求助

楼主(2018-10-27):
射频开关求助:各位朋友,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有一路射频信号要进行切换,输给运算放大器进行放大(X1、X2、X4),所以要选择一款射频开关,要求开关可以通过DC信号,也可以通过AC信号,范围在DC-600MHz(大于600MHz也可以)主要可以通过DC信号,选了几款都不太合适,唯一有一款比较吻合(见图片)但不能通过DC,有朋友了解或者是否使用过类似的开关,请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M/A COM公司可能有你需要的芯片,比如HWS467。
或者Tyco的MASW-007074-000100。

网友:
或者对隔离度要求没那么高的时候,用6个MOS管搭一个开关。

楼主:
首先 谢谢哈,您的建议我也考虑过,但是这个PCB板比较小,密度很大,开关尽力要很小,对隔离度和插损要求蛮高的,mos管可能不太合适,您推荐的HWS467这一款基本符合要求,有个问题是它的控制端口是三位,寻找一款两位的控制,输出有三个或者四个状态切换,我找了一款:HMC245AQS16,但是我电路运放那切电阻网络时有匹配电阻也要切换,所以特别想找一个两位控制状态切换,并且可以有两个输入,同时可以控制两个输入的状态进行切换类似:SKY13399-468LF(如图片所示),感觉要求比较高,这种片子不知道能否找到(主要这样做可节省PCB空间,还有就是成本)

网友:
看看这个:TS3A5017,不是SP3T,而是SP4T,功能上是可以替代的。
需要确认的是否支持DC。我判断能支持DC。
还有一点,这个芯片带宽支持不够。
从这个家族里面找找看,是否有更适合的芯片。

楼主:
好的,谢谢哈,估计要调整设计方案了,有一份参考文档,用的是SW-437这种二选一芯片,数据手册真值表如图片所示,发现如果控制端V1、V2均为低电平或者V1、V2均为高电平,并未给出相应的状态,是否可以这样用,但参考电路这样用了,您是否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