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 drc 注释

楼主(2018-10-28):
    初用mentor expedition ,走线提示plow failed,却不知道是违反了什么规则,怎样看出现的是什么drc?

网友:
    可以打开消息栏,有具体waring提升。plow failed是结果,软件还会提升原因的。

网友(2018-11-27):
    mentor目前和Allegro区别比较大的地方就是DRC的检查显示问题,A软件比较直观,容易发现,同时数据也会变大,而M软件需要后期进行设置检查,过程中违反规则的操作,比如楼主所说的只是会有提示信息,需要自己解读,一般在pcb最下面的状态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