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字在哪里改啊?无法生成网表

楼主(2018-10-29):
#1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MAG COMMONCHOKE_4_L2012_NC/TEF2012A4101MT': 'Name is too long.'.

ERROR(SPMHNI-170): Device 'MAG COMMONCHOKE_4_L2012_NC/TEF2'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2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MAG COMMONCHOKE_4_L2012_NC/TEF2012A': 'Name is too long.'.

ERROR(SPMHNI-170): Device 'MAG COMMONCHOKE_4_L2012_NC/TEF2'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3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MAG COMMONCHOKE_4_L2012_NC/TEF2012': 'Name is too long.'.

ERROR(SPMHNI-170): Device 'MAG COMMONCHOKE_4_L2012_NC/TEF2'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4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BGA280_0_BGA282P0_80B14X14H1_30_R16': 'Name is too long.'.

ERROR(SPMHNI-170): Device 'BGA280_0_BGA282P0_80B14X14H1_30'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5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EMMC_V50_BGA-12X16-169P-0_5_EMMC_FLASH': 'Name is too long.'.

ERROR(SPMHNI-170): Device 'EMMC_V50_BGA-12X16-169P-0_5_EMM'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6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DDR3_1_FBGA96C80P9X13_DDR3-FBGA96': 'Name is too long.'.

ERROR(SPMHNI-170): Device 'DDR3_1_FBGA96C80P9X13_DDR3-FBGA'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7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CRYSTAL-4_2_DM9621_QFN48_DM9621/A': 'Name is too long.'.

ERROR(SPMHNI-170): Device 'CRYSTAL-4_2_DM9621_QFN48_DM962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8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WPM4005_11_DFN8P0_65B2_00X2_00H0_WPM1481': 'Name is too long.'.

ERROR(SPMHNI-170): Device 'WPM4005_11_DFN8P0_65B2_00X2_00H'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9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89): Problems with the name of device 'MAG COMMONCHOKE_1_ML0302_NC/MCF08062': 'Name is too long.'.

ERROR(SPMHNI-170): Device 'MAG COMMONCHOKE_1_ML0302_NC/MCF'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X粽?'N?
fer to Allegro.

------ Library Paths ------
MODULEPATH =  .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modules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D:/project/mylibs/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padstack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
           C:/Cadence/SPB_16.6/share/pcb/allegrolib/symbols
           D:/project/mylibs/

------ Summary Statistics ------

#10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Oct 29 10:20:41 2018
   DESIGN NAME : 'R16_CORE1024'
   PACKAGING ON Sep 10 2012 04:46:09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10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31
elapsed time  0:00:00

楼主:
点开器件,改掉VALUE值,有的可以,很多都不可以,这个PART NAME在哪里?怎么会生成这么奇怪的东西?

网友A:
在导网表时,在这里设置一下,就不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导网表时,在这里设置一下,就不报错了

谢谢试过了,可以生成网表不报错,后面导aalegro又出现同样的错误

楼主:
修改方法:

        明白了当库中的名称与part下方的名字不一致时软件的识别partname的方式(库名_封装_下方的名)后,很快得到解决:将库中的name与part下方的name改一致为最好的方法,当然有时识别的名字没超过31时也不会报错了

参考这个,回过头来改PCB封装名和value值,因为库不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