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红外计算器程序源码

楼主(2018-10-29):
51单片机的红外计算器程序源码
lcd1602和单片机接口自己在程序中看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1^7;   //定义端口
sbit RW = P1^6;
sbit EN = P1^5;
sbit datk=P1^2;
sbit rest=P1^3;
sbit IR=P3^2;//中断0,红外接口                                                                                                    //红外接口标志
#define RS_CLR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define RS_SET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define RW_CLR RW=0          //把单片机数据写入lcd
#define RW_SET RW=1          // 把lcm的数据读出到单片机
#define EN_CLR EN=0          // 允许对lcm进行读写操作
#define EN_SET EN=1          // 禁止对lcm进行读写操作
#define DataPort P2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2 替换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int p=0,flag1,qingchu;
static int a; //静态变量a
unsigned char table1[4];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四组数据,
unsigned char irdata[33];        //前导码加32位数据
unsigned char dat[] ={'0','1','2','3','4','5','6','7','8','9'};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散转函数
void Ircordpro(void);  //红外码值处理
void Delay10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void);           //延时函数
void music(z);                        //语音函数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_SET;         //把lcm的数据读出到单片机
 EN_CLR;         //禁止对lcm进行读写操作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void music(int z)

rest=1;
delay1ms();
delay1ms();
rest=0;
delay1ms();
delay1ms();
            //前面给语音复位,详情看语音资料
while(z>0) //给b 个脉冲让语音播放b段语音
{
datk=1;
delay1ms();
datk=0;
delay1ms();
z--;
}
//************************************************************
void delay1ms()

         unsigned char iii, jjj;

        _nop_();
        iii = 2;
        jjj = 199;
        do
        {
                while (--jjj);
        } while (--iii);
}
void delay(void)   //误差 -0.000000000227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3;c>0;c--)
        for(b=247;b>0;b--)
            for(a=14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H0=0x00; //重载值
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键值处理
------------------------------------------------*/
int display(int j)

        int k;
        switch(j)//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16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0');k=0; a++; break;//0
                         case 0x0c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1');k=1; a++;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2');k=2; a++;break;//2
                         case 0x5e: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3');k=3; a++;break;//3
                         case 0x08: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4');k=4; a++;break;//4
                         case 0x1c: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5');k=5; a++;break;//5
                         case 0x5a: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6');k=6; a++;break;//6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42: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7');k=7; a++;break;//7
                         case 0x52: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8');k=8; a++;break;//8
                         case 0x4a: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9');k=9; a++;break;//9
           }

        return k;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int k=0,flag1,count1,count2,count3,count4;
         int table1[6];
         int count;
         if(IRcord[2]!=0x09&&IRcord[2]!=0x44&&IRcord[2]!=0x15&&IRcord[2]!=0x40&&IRcord[2]!=0x43&&IRcord[2]!=0x07)

         k=display(IRcord[2]);
         table1[p++]=k;

        else  if(IRcord[2]==0x09||IRcord[2]==0x44||IRcord[2]==0x15||IRcord[2]==0x40)
         {
                 switch(IRcord[2])
                {
                          case 0x09: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flag1=1;a++;break;//+
                         case 0x15: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flag1=2;a++;break;//-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44: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flag1=3;a++;break;//*
                         case 0x40:LCD_Write_Com(0x80+a);LCD_Write_Data('/');flag1=4;a++;break;///
                        //case  0x10:
                }

        else if(IRcord[2]==0x07)
         {
                         LCD_Write_Com(0x80+a);
                        LCD_Write_Data('=');
                         switch(flag1)

                                case 1:        count=table1[0]*10+table1[1]+table1[2]*10+table1[3];
                                if(count<100)
                                {
                                        count1=count/10;
                                        count2=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1);
                                        LCD_Write_Data(dat[count1]);

                                        LCD_Write_Com(0x80+a+2);
                                        LCD_Write_Data(dat[count2]);
                                        delay();
                                        music(count1+1);
                                        delay();
                                music(count2+1);
                                        delay();

                                else if(count>=100)
                                {
                                        count1=count/100;         LCD_Write_Com(0x80+a+1);LCD_Write_Data(dat[count1]);
                                        count2=count/10%10;         LCD_Write_Com(0x80+a+2);LCD_Write_Data(dat[count2]);
                                        count3=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3);LCD_Write_Data(dat[count3]);
                                        delay();
                                        music(count1+1);
                                        delay();
                                        music(count2+1);
                                        delay();
                                        music(count3+1);
                                        delay();

                                                                break;
                                case 2:          count=table1[0]*10+table1[1]-(table1[2]*10+table1[3]);
                                                count1=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1);LCD_Write_Data(dat[count1]);
                                                count2=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2); LCD_Write_Data(dat[count2]);
                                                music(count1+1);
                                           delay();
                                           music(count2+1);
                                           delay();
                                                break;

                                case 3:count=(table1[0]*10+table1[1])*(table1[2]*10+table1[3]);
                                        if(count<10) { LCD_Write_Com(0x80+a+1);LCD_Write_Data(dat[count]);}
                                        else if(count<100)

                                                count1=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1);        LCD_Write_Data(dat[count1]);
                                                count2=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2);        LCD_Write_Data(dat[count2]);
                                            delay();
                                                music(count1+1);
                                            delay();
                                                music(count2+1);
                                            delay();

                                        else if(count<1000)

                                                count1=count/100;        LCD_Write_Com(0x80+a+1);        LCD_Write_Data(dat[count1]);
                                                count2=count/10%10;          LCD_Write_Com(0x80+a+2);        LCD_Write_Data(dat[count2]);
                                                count3=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3);        LCD_Write_Data(dat[count3]);
                                                delay();
                                                music(count1+1);
                                            delay();
                                                music(count2+1);
                                            delay();
                                                music(count3+1);
                                            delay();
                                        }
                                        else   if(count<10000)

                                                  count1=count/1000;                   LCD_Write_Com(0x80+a+1);        LCD_Write_Data(dat[count1]);
                                                count2=count/100%10;          LCD_Write_Com(0x80+a+2);        LCD_Write_Data(dat[count2]);
                                                count3=count/10%10;                   LCD_Write_Com(0x80+a+3);        LCD_Write_Data(dat[count3]);
                                                count4=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4);        LCD_Write_Data(dat[count4]);
                                            delay();
                                                music(count1+1);
                                            delay();
                                                music(count2+1);
                                            delay();
                                                music(count3+1);
                                            delay();
                                            music(count4+1);
                                            delay();

                                                        break;
                                case 4:                count=(table1[0]*10+table1[1])/(table1[2]*10+table1[3]);

                                 if(count<10)
                                                {
                                                  LCD_Write_Com(0x80+a+1);LCD_Write_Data('0');        //LCD_Write_Data(dat[count]);
                                                  LCD_Write_Com(0x80+a+2);LCD_Write_Data(dat[count]);
                                                  delay();
                                                  music(1);
                                              delay();
                                                  music(count+1);
                                              delay();
                                                }
                                                else

                                                        count1=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1);        LCD_Write_Data(dat[count1]);
                                                        count2=count%10;  LCD_Write_Com(0x80+a+2);        LCD_Write_Data(dat[count2]);
                                                        delay();
                                                    music(count1+1);
                                                delay();
                                                    music(count2+1);
                                                delay();
                                                }
                                                break;

                        flag1=0;
         }
         else
         {
         if(IRcord[2]==0x43)
         {
                LCD_Write_Com(0x01);
         qingchu=1;

}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value>>=1;

           k++;
         }
     IRcord=value;
     value=0;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int m;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LCD_Init();
LCD_Clear();//清??

 while(1)//主循环

    while(irok==0);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irok=0 ;
           Ircordpro();
          while(irpro_ok==0);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irpro_ok=0;
           Ir_work();
           if(qingchu==1)
           {
                           qingchu=0;
                        a=0;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80);
                        p=0;
                 for(m=0;m<6;m++)
                         table1[m]=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