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PSPICE的几点看法

楼主(2018-10-29):
以前看过的一个Pspice仿真探讨的帖子,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仿真过程中中大家最好注意一下几点,可能会出错。

1.关于有些参数问题,具体到每个模型的参数我也是慢慢摸索,只能给各位说说一些简单的取巧的方法。PSPICE中,点选元件,然后鼠标右击,选 Edit pspice model,即可看到元件的模型,对于参数都有简单的说明.

2.同名端设置:同名端由电感的方向决定,1-1或2-2即是同名端

3.匝数设置:匝比由电感的电感量之比决定。变压器中的绕组若只是匝数不同的话,电感量的比值是匝数的平方

4.收敛性问题。这是用PSPICE仿真时经常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PSPICE的算法造成的。可以通过改变仿真的时间步长、添加小电阻等方法解决,但一般要尝试好几次。我想,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说PSPICE仿真开关电源不如SABER的原因之一吧。

5.关于FTP的疑问:建议用FLASHGET下载,这样效果很好的。

6.耦合电感该如何考虑它的互感?
如果用K_Linear
(1)每个电感设置电感量。电感量之比的平方根就是匝比。
(2)在K_Linear中COUPLING设定耦合程度,全耦合为1。我一般设为1~0.95之间。
(3)在K_Linear的L1~L6中填入互相耦合的电感,如L1,L12等。
如果你用的是带磁芯的K系列
(4)则每个电感设置的是圈数。
     其他是相同的。

在给大家分享一份PSPICE学习手册: CIS User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