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T-POINT Training

楼主(2018-10-29):
之前跟前辈讨论过后,这个案子比较适合走FLY-BY。这个档案做了一些变化,
以达到我想练习的部分,当然还有进步的空间,希望各位前辈不令指教。

网友A:
    你这不是走的fly-by啊,走的还是t,同时的走线感觉好乱,2片ddr一般四层板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走的fly-by啊,走的还是t,同时的走线感觉好乱,2片ddr一般四层板就可以搞定了

你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走的fly-by啊,走的还是t,同时的走线感觉好乱,2片ddr一般四层板就可以搞定了

來個四層板   想看  不要嘴砲   走線盡量不使用正面背面  背面其實有排組   沒放進去  背面無法走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走的fly-by啊,走的还是t,同时的走线感觉好乱,2片ddr一般四层板就可以搞定了

增加的部分  在於CM設定   fly-by  下一個檔案做   原廠建議頻率此案是t-point  也不是你說fly-by 就fly-b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走的fly-by啊,走的还是t,同时的走线感觉好乱,2片ddr一般四层板就可以搞定了

fly-by很多都是六層或者八層板   你知道原因嗎   來來來  你用這個檔案  出個四層板   不然這樣子  給你機會嘴砲  隨便放個fly-by四層板上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y-by很多都是六層或者八層板   你知道原因嗎   來來來  你用這個檔案  出個四層板   不然這樣子  給你 ...

    不好意思 我多嘴咯,不过建议的多找看看其他人的板子, 4层4片 4层8片的很多,当然不满足你的走线不走表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走的fly-by啊,走的还是t,同时的走线感觉好乱,2片ddr一般四层板就可以搞定了

來嗎  我們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多嘴咯,不过建议的多找看看其他人的板子, 4层4片 4层8片的很多,当然不满足你的走线不走表 ...

你們壇上的allegro  ddr3  冠軍作品  做得很不錯   我也很敬佩   我想訓練的部分  是設定的部分   因為我不夠熟練  而且無法使用進階設定  我們部門還沒購入

网友:
    大家来看看,T型 Fly_by。

    有時間玩的時候 改成FLY-BY 放上來 又開始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