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电输出总是有一点过冲

楼主(2018-10-29):
LDO输出,上电一瞬间总是有点过冲,这个正常吗?

网友:
换个厂家的LDO就OK了

网友:
    要看你LDO供电器件的spec。在spec范围内就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一说,看了下我的LDO手册,发现输出并不是固定的,给的都是相关参数下的输出范围。

网友:
    看对你的电路有影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