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电路板敷地铜皮设置间距应该多少合适呢?

楼主(2018-10-30):
整个电路板一般敷地铜皮设置间距应该多少合适呢?有木有什么大厂的指导书之类的?或者理论指导类的书籍可以学习参考?求教。。。。

网友:
    一般20mil或30mil

网友:
    得看电路板密度吧,一般我是15mil

网友A:
    Altium designer官方给的建议是>=0.03mm 或12mil。

    带电铜皮与PCB板边的间距最好不小于0.3mm。如上图所示,在Design-Rules-Board outline页面来设置该项间距规则。
    如果是大面积铺铜,通常也是与板边需要有内缩距离,一般设为20mil。在PCB设计以及制造行业,一般情况下,出于电路板成品机械考虑,或者避免铜皮裸露在板边可能引起的卷边或电气短路等情况发生,工程师经常会将大面积铺铜块相对于板边内缩20mil,而不是一直将铜皮铺到板边沿。这种铜皮内缩的处理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板边绘制keepout层,然后设置铺铜与keepout的距离。此处介绍一种简便的方法,即为铺铜对象设置不同的安全距离,比如整板安全间距设置为10mil,而将铺铜设置为20mil。即可达到板边内缩20mil的效果。同时也去除了器件内可能出现的死铜。如下图所示。

网友B:
    得看密度,实在太密就不要铺铜了。12用得不少,绝大部分是15,安全行驶多年没翻过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官方给的建议是>=0.03mm 或12mil。

它这个孔壁到孔壁我认为太小了,可能会导致微短或者CAF问题。

特别是使用含胶比较少的7628有可能出问题。

通常我们会≥12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官方给的建议是>=0.03mm 或12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看密度,实在太密就不要铺铜了。12用得不少,绝大部分是15,安全行驶多年没翻过车

    老司机稳

网友:
    都是老司机。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还真是没怎么在意过   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它这个孔壁到孔壁我认为太小了,可能会导致微短或者CAF问题。

特别是使用含胶比较少的7628有 ...

孔边到孔边0.2没有问题,只要不破孔就行,但是楼主能不能说说7628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我们以前多层板用7628是没有问题的,谢谢

网友:
根据我从事FPC和PCB经验来说,PCB最好是6-8MIL(到外形24MIL),FPC3--4MIL(到外形8M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边到孔边0.2没有问题,只要不破孔就行,但是楼主能不能说说7628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我们以前多层板用 ...

    这个图是孔壁到孔壁,不是焊环边到焊环边。如果板厂钻孔粗糙的话0.2很危险了。

至于7628,我没有表述清楚,应该是避免多张7628。

    把PP比作纱布的话,7628含胶量比较少,是缝隙越大的纱布,钻孔可能会破坏PP的结构,即把做成纱布的线带出来。

越粗糙线就越容易被带出来,如果两个相邻过孔都恰好被带出线来,就有可能短路。板厂应该叫晕圈,看过孔的截面图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公司是每块板子内缩30mil为布线区,地铜皮与其电源铜皮间距>=20mil(0.5mm)。

网友(2020-03-04):
    老司机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