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失效损伤故障主要有哪些表现

楼主(2018-10-30):
作为开关电源工程师,会经常碰到电源板上MOS管无法正常工作,一般来说,对MOS在研制、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是很难避免的,随着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故障分析工作也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对具体的故障芯片进行分析,可以帮助电路设计人员找到器件设计上的缺陷、工艺参数的不匹配、外围线路设计不合理或误操作等引起的问题。

MOS管的损伤机理一般有这么几种。

1、过压损坏,包含栅极过压,漏极过压,过压后往往伴随过流,如果很短的时间内被保护了就是单纯的过压损坏,此时可以看出源极非打线区域会有小黑点,颜色可能不是很深。如果过压后没有保护然后进入过流损坏,芯片在源极非打线区域会出现大面积烧黑。

2、大电流,如严重过流短路损坏,纯粹的过流损坏会在源极的打线区域产生大量的热量,会在压线部位周围烧黑一大片。

3、过热损坏,如果MOS管不过流也不过压,只是因为结温过高损坏,如果被保护了,表面会看不出明显的烧伤,要是没有被保护,会出现第二点一样的现象。

4.MOS管损伤的机理都是归根到底都是热损坏,局部晶包过热或整体发热,比如过压,也是耐压低的晶包先击穿发热损坏慢慢扩大。

MOS管的故障分析还是要根据具体电路和烧伤现象相结合才能分析得比较准确。在MOS管的应用中,也许大家都深有体会,MOS管的各项参数定义的都是比较理想化的,和实际应用会有比较大的差异,这两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如何用好MOS管,需要多对MOS管和应用有一定的了解。在飞虹是可以免费试样,这样就可以了解到什么型号更合适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上

广州飞虹主要研发、生产、经营:场效应管、三极管等半导体器件,专注大功率MOS管制造15年。咨询热线:400-831-6077。

网友:
赞一个,故障模式有了,失效概率有统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