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的OrCAD为什么自己加位号的时候有下划线

楼主(2018-10-30):
17.2的orcad为什么自己加位号的时候有下划线?
就是比如我自己手动稍微改一下copy过来的位号,下面就会有下划线,但是我当时copy过来的那个器件,位号本来是没有下划线的。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的,谢谢!

网友:
you mean orcad schematic? reference no underlined? if it is, it is used to annotate the other reference numbers which is not underlined. When using a design and just added parts to annote.

楼主:
Thank you for your kindly reply based on my issues!

网友A:
只要被修改过属性的属性的元件,它都会以下标的形式表示。你选择所有元器件,然后鼠标右击选择user assigned reference -> uset 。这样下标就会被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被修改过属性的属性的元件,它都会以下标的形式表示。你选择所有元器件,然后鼠标右击选择user assigne ...

感谢您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