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板子里面无法删除和解锁的via and line

楼主(2018-10-30):
删除板子里面无法删除和解锁的via and line

mentor xpedition 中,布局布线的时候,发现有时候会有一些via and line是没有办法删除和解锁的,bga封装最常见。即使用某些skill来删除或解锁也不行。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不能删除的via and line是封装里面自带的。但是一般做库的时候普通的via and line是不会做到库里面的。那么这些封装里面自带的via and line是怎么来的呢,经仔细研究发现,这些via and line通常是由于不同的layout软件之间的来回转换造成的,有极个别的是由于误操作造成的。下面就介绍如何删除这些via and line。
1,place模式下选中该器件,右键Edit Selected cell...,打开封装编辑窗口
我们会发现封装里面确实自带了via and line,如下图
在封装编辑窗口中,route——edit routes——delete all traces and vias,封装上自带的via and line就会删除
保存退出封装编辑模式,layout中原先不能删除和解锁的via and line成功删除了。

网友:
    方法很好,要想彻底根除这个最好是到源端解决最好,此问题常常是经All2Exp接口转换导致,可考虑在A软件中解决,这样就不带入到M软件了。

网友(2018-11-29):
    还有这种情况,目前没碰到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