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模块复用依据什么来link的

楼主(2018-10-30):
allegro创建module后再引用发现全部unmatch,是从一个brd文件中复用到另一个brd文件。请问它是依据位号来match的还是device name? value?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封装+网络互联关系来判断的,板子之间也可以互相复用的,如果涉及到层叠上的走线什么的,两个板子层叠不一样就没法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封装+网络互联关系来判断的,板子之间也可以互相复用的,如果涉及到层叠上的走线什么的,两个板子层叠 ...

确实如大神所说,再请教一个问题,复用module时,cline的net会乱,一经过via,那段cline seg的net就变了,尝试复用过好几次,每次乱掉的cline都不一样。附图如下,请看看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大神所说,再请教一个问题,复用module时,cline的net会乱,一经过via,那段cline seg的net就变了 ...

复用如果有走线什么的,保证两个板子的单位,精度完全一样,不然过来的线什么的,因为中心对不齐,可能会网络错乱,如果偏移了连不上,可以使用Tools-Derive Conectivity然后打钩全部处理下虚连的网络也可以,你试试看能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