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封装有什么问题,为什么allegro导网表总是报错,

楼主(2018-10-31):
帮忙看看封装有什么问题,为什么allegro导网表总是报错,查看不了,无法在空板放置器件,谢谢!用DBDACTOR查看,就PSM文件有警告,看详细说明又什么都没有,非常的奇怪,是不是我有什么严重的疏忽,请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我是在别人的封装基础上改的,一改就出错,为什么?

楼主:
就是有这样的额提醒

网友A:
看你压缩包里面只有器件的dra和txt文件,导网表的时候你封装是不是没有生成psm和pad文件?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谢谢

网友B:
看了没有问题  可能是因为爱情

网友(点评):
我想把威望给您加回去,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压缩包里面只有器件的dra和txt文件,导网表的时候你封装是不是没有生成psm和pad文件?

非常感谢解答,封装真是大事情,我重新画了这几个封装,我原先在别人的基础上改的,一改就出错

楼主:
我还在想,能帮忙解答的,都是人品超级好的,因为下载我的文件还需要威望,像我这种初级的,威望基本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没有问题  可能是因为爱情

封装可以放到您的空板上吗?我的不仅不能查看,一放就卡死

网友:
可以  你可以扫我微信把板子发给我 我帮你导入

网友C:
如果一放就卡死,看下两个REF是不是都有放上去。封装上的信息是不是都全了。val,dev是不是也放上去了。因为我之前是碰到过一个,封装信息本身就不全,不能放入板中。附件我没下载,要扣威望啊。
有可能你修改的时候,把有用的东西给删了。
如果信息都全的话,我再下载看看。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放就卡死,看下两个REF是不是都有放上去。封装上的信息是不是都全了。val,dev是不是也放上去了。因 ...

非常感谢,更改别人的器件的时候,改变了焊盘,但是摆不下,提请我找不到原来的焊盘,在封装中更新也没用!后面重新画的封装才通过!您不用下载了!封装的制作学问很大,而且具有很鲜明的个人风格,还是自己要理一理一个封装需要哪些基本的元素和完美的封装需要哪些元素。

网友D:
你的封装文件中没有生成.psm焊盘文件,制作PCB封装时,会生成“.psm”文件和“.dra”文件。真正起作用的是“.psm”,即在设置封装库路径的时候,需要选择psmpath。可以让用户操作的是“.dra”文件,我们可以直接打开“.dra”文件。
可以尝试打开封装,重新生成.psm文件。然后更新一下板子中的元件

网友D:
封装上的信息,不是导致你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我平时画封装的时候只加一个RED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封装上的信息,不是导致你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我平时画封装的时候只加一个RED信息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封装文件中没有生成.psm焊盘文件,制作PCB封装时,会生成“.psm”文件和“.dra”文件。真正起作用的是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