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报错问题

楼主(2018-10-31):
请问DRC报错Package has same name but different source library怎么解决?网上也没查到解决办法

网友:
是原理图里面的DRC吗?如果是的话:
原理图里器件的封装路径改一下。编辑封装,另存为一个新的封装库,再放入新的封装。把原来的删除。可能会有几个part,都改过去。
新建的那个封装,几个Part都要做进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