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 1to4DFU Fixture PCB 跟 源程序

楼主(2018-10-31):
X41 1to4DFU Fixture PCB 跟 源程序
//============================================
//=============程序信息=======================
/******************************************
1、作者:sunshine tang
4、产品名称:X41 1to4DFU Fixture
5、版本:V1.00
6、程序名称:主程序
7、功能描述:控制4路4.0V的电源通断,检测4路电源的过流,
  两路按键控制,4路PASS指示灯,4路FAIL指示灯,2路气缸
  控制,主板开机模式控制;通信波特率:115200,UART1,
  接收数据结束符为\r\n,发送数据结束符为\r\n@_@。
8、CPU类型:LPC1768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time.h"
//=============================
extern char        GucRcvBuf[50] ;
extern INT8U       GulNum;
extern INT8U        GucRcvNew;
extern INT8U uflag;
extern INT8U bflag;
extern INT32U time0v;

//=================================
int main (void)

    targetInit();  //初始化目标板,切勿删除
    pinInit();            //引脚初始化
        PINMODE0=0x0000;//使用片内上拉

        //DFU初始化输出1.8V高电平     2012.4.6
        FIO1DIR |= (1<<16); FIO1CLR = (1<<16);
        FIO1DIR |= (1<<9); FIO1CLR = (1<<9);
        FIO1DIR |= (1<<8); FIO1CLR = (1<<8);
        FIO1DIR |= (1<<4); FIO1CLR = (1<<4);

    GucRcvNew = 0;
    u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zyIsrSet(NVIC_UART1,(unsigned long)uart1Isr,PRIO_ONE);
        timer0Init ();
        r88k7_init();
        fiature_init();
    while (1)

        if (GucRcvNew == 1){    //判断是否有新数据
                        GucRcvNew = 0;      // 清除标志
                        if(uflag==1)
                        {
                                check(GucRcvBuf);
                                GulNum=0;
                                uflag=0;
                        }
        }
                if(bflag==1)
                {
                        uart1SendByte ('\b');
                        uart1SendByte (' ');
                        uart1SendByte ('\b');
                        bflag=0;

                StartKey();
                power_curr1();

}
/*********************************************************************************************************
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