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般高频天线放置在板子中间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8-10-31):
    提问:
    1)一般天线都是放置在板子边上,很大原因是为了提高信号质量吧?
    如果我放在板子中间,会不会对EMI有很大问题?
    2)基本上高频天线在走线的时候一般采用多少宽度呢?低频和中频有要多大的线宽?
    是否越大越好?

如果走线宽度跟DDR的单线宽度一样都是4mil。参考层都不需要挖空一层了。这样好吗???

网友A(2019-01-04):
    (1)高频天线放置在板子边上,天线辐射效果好。放置在板子中间,天线净空要求很难满足。
而且天线与数字信号之间会互相影响。
(2)走线什么宽度,挖空一层是否够,都需要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高频天线放置在板子边上,天线辐射效果好。放置在板子中间,天线净空要求很难满足。
    而且天线与数字 ...

基本上好像板子内的天线宽度都超过8mil噢~

网友:
    如果4mil和8mil线宽,我肯定选8mil。
宽一点,损耗小些、效率高些。
    宽线的加工精度更好控制。
如果是天线辐射本体,那么要有一整块净空区才更好。
    宽的辐射本体,带宽指标也会稍有改善。
    PCB天线是不容易抄好的,最好要有仿真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