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门输入端不能加RC delay?

楼主(2018-10-31):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与门 输入前,如果加RC delay,RC值太大的话 会导致输出震荡; 这种情况是不是没法仿真?

网友A:
    数字逻辑器件都存在 高低电平门限,以及不确定区间,SN74LVC1G08这种LVC系列的在3.3V供电的时候高电平应该是2V左右,低电平貌似0.7左右,而这两个中间状态就是芯片也不能保证的状态了,从图上看输入一个是H固定的,一个是PG3.3V缓慢上升,刚好在1.6V左右的时候发生了不稳定,属于非稳态,任何逻辑器件都不建议工作在这种状态下,虽然不会损坏。尤其是你还在这个非稳态停留了很长时间。你为什么要加RC?如果是要延时,可以RC+三极管之类的,就不存在明显的非稳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逻辑器件都存在 高低电平门限,以及不确定区间,SN74LVC1G08这种LVC系列的在3.3V供电的时候高电平应该 ...

事实上,我看到很多的图纸,像EN管脚都是直接用RC来做延时的...

    那你的問題是什麼?那個異常有何影響?^_^

网友C:
    世上本没有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区分。
比如一个三极管9014,有三个状态,截止、饱和、放大状态。设置好工作点,再加上直流负反馈,就是一个放大器,也就是模拟电路;如果没有负反馈,而且输入很强的电平信号0或者1,可能导致三极近截止或饱和,就变成了开关管,就是数字电路。
    再举个例子,同样的运算放大器LM324,纯粹是一个模拟电路,可以当做比较器使用(虽然输入的是两个模拟信号,但经过比较器之后,就只输出电平信号0和1),我甚至将LM324接成一个双稳态触发器,这是明摆着是数字逻辑电路。
    讲了这么多,想说的是:与非门本质上是个模拟放大电路。如果输入是正常的电平信号0和1,这个与非门就只能输出0和1电平,表现为数字逻辑电路。但楼主输入是却是RC充放电信号,可能短时间会出现不是0也不是1的模拟信号,输出信号当然就会出现异常抖动。
我想不通的是,楼主为何会选择10K+10uF这样的参数,因为时间常数0.1秒,充放电实在是太慢了。什么样的电路需要这么强的滤波效果?
    如果外界干扰实在是太强了,需要这么慢的充放电时间,需要这么强的滤波效果,那么就采用带有施密特特征的与非门电路。
    TMD,一堆废话。只有最后一句话才有点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世上本没有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区分。
比如一个三极管9014,有三个状态,截止、饱和、放大状态。设置好工作 ...

版主暴躁了,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我看到很多的图纸,像EN管脚都是直接用RC来做延时的...

    这肯定了撒,最低成本的方案。还是要出现非稳态。    这两个并不矛盾,你不关心这个非稳态自然无所谓,因为电路边沿再快,也是要有一段时间处于这个状态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时间久了,表现的会很明显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了撒,最低成本的方案。还是要出现非稳态。    这两个并不矛盾,你不关心这个非稳态自然无所谓,因 ...

是的,非常同意上面版主说的,非常到位,本没有数字模拟之分

网友:
    你用的滤波电容也是太大了,去掉吧,什么东西会有这么大需要滤波的哦。

网友:
    滤波参数太奇葩

楼主:
    谢谢各位; RC这里不是滤波,是想delay, 满足时序要求; 其实是我忽略了 与门对输入端上升沿的参数要求;

网友:
    看电路图是PC同行,这里不一定用与门,用1个3pin 的二极管 做与门,保证SLP_S3和PG_3.3V 都是高时才打开,
    如果调timing的话,在VCCIO power IC enable段加RC 去调,这样更方便。
我司最普遍电路图都是这么处理的。
请忽略我是一个灵魂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