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快捷键

楼主(2018-10-31):
AD17以上版本走线可以设置保护带,打开和关闭保护带的快捷键是什么来着?今天一下想不起来了,纠结了好久了

网友A:
走线的时候按Tab,右边中间位置设置是否去掉回路那个窗口那里最下面那项。也可以在TP命令,然后走线那里设置。

网友B:
是啥保护带啊?

网友C:
同问  啥时保护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啥保护带啊?

大神看来你没有用新版本哦,就是在走线上根据规则生成的一种模糊的保护带,我形容的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  啥时保护带

你应该见过的,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的时候按Tab,右边中间位置设置是否去掉回路那个窗口那里最下面那项。也可以在TP命令,然后走线那里设 ...

谢谢,我只知道op改,有学习了一些

网友B:
你说的就是2楼说的这个?AD17我还是有用的。
保护带,让我以为是走线的屏蔽带,即工具下的Outline selected objects,所以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就是2楼说的这个?AD17我还是有用的。
保护带,让我以为是走线的屏蔽带,即工具下的Outline selecte ...

嘿嘿,有的东西不用,就记不起来

网友:
    从来不用这个功能,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