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软件错,也非硬件错,是软件硬件一块错

楼主(2018-11-01):
非软件错,也非硬件错,是软件硬件一块错

今天遇到一个小bug,如题目所说,是软件和硬件凑到一块出的错。
   如下图,是硬件。

这是用一个晶体管控制继电器的输出,pkn接单片机的输出,R14是上拉电阻。这个图的出处,是以前的设计,我直接抄过来用了。一向也还好用。
   但是必须指出,前一段用万用表 eepw.com.cn/news/listbylabel/label/万用表量过单片机的pkn引脚,在输出为高时,只有0.7V的电压,理论上应为单片机的供电电压5V。这大概是被晶体管拉低了。单片机是Microchip的DSPic,单腿的输出可到8mA,看样子单片机勉为其难了。长期这样会不会损坏单片机?

   出问题的是下面一段程序,要根据pkn的状态进入一段程序:
       if(PORTBbits.PKN == 1)
       {  …… }
   结果有一万次路过这个块,该进而没有进去。这是为什么?
   检查了半天,逻辑没有错。

   不废话了。想到了前面说的,在程序让pkn输出为高的时候,它被三极管拉低到0.7V,这时三极管是开通的,但是单片机管脚的状态却是“0”。所以上面的判断语句,从程序本身没有错,因为已在稍早时对PORTBbits.PKN赋1了,但是这个脚的实际状态却是“0”。

    这个程序,把PORTBbits.PKN,改为LATBbits.PKN,就是正确的。因为此时读、写的是输出锁存的状态,即使管脚的实际状态为零,锁存也告诉我们,他内心的态度是1。
    程序虽然对了,硬件还是不好,因为管脚还是要被拉低为零。而且R14的上拉是没有用处的。应把上拉的R14改为串在单片机管脚与三极管基极之间。

网友:
把三极管换成MOS,N沟MOS。 压控就可以避免电压被拉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