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xcel Link实现Excel与Matlab混合编程

楼主(2018-11-01):
Excel Link是一个在Windows环境下实现Excel与Matlab进行链接的插件。通过连接Excel和Matlab,用户可以在Excel工作表空间和宏编程工具中使用Matlab的数值计算,图形处理等功能,不需要脱离Excel环境。同时由Excel Link来保证两个工作环境中的数据交换和同步更新。

1. Excel Link的安装和和设置首先,在系统中安装Excel软件。然后安装Matlab和Excel Link,用Matlab安装盘开始安装,选择自定义安装中,在选中组件ExcelLink,如下图所示: 安装完Excel Link后还需要在Excel中进行一些设置后才能使用。启动Excel,选择菜单“工具”项下的“加载宏”项,弹出如下对话框: 选中Excel Link项。如果该项不存在,则通过浏览目录,在目录%MATLAB%toolboxexlink下找到excllink.xla文件,如下图示,并确定。 选中ExcelLink项并确定后,在Excel中多了一个Excel Link工具条,如下图示: 经过以上的设置后就可以开始使用Excel Link了。
2. ExcelLink连接管理函数
(1) Matlabinit
该函数只能在宏子例程中使用。初始化ExcelLink和启动Matlab进程。只有在MLAutoStart函数中使用“no”参数,才需要手动使用Matlabinit来初始化ExcelLink和启动Matlab进程,
如果使用参数“yes”,则Matlabinit是自动执行的。
使用语法:Matlabinit

(2) MLAutoStart
设置自动启动Matlab和ExcelLink。
在工作表中的使用语法:
MLAutoStart("yes")
MLAutoStart("no")
在宏中的使用语法:
MLAutoStart "yes"
MLAutoStart "no"
使用“yes”参数,则当Excel启动时,自动启动Matlab和ExcelLink;如果使用参数“no”,则当Excel启动时,不启动Matlab和ExcelLink。如果在此之前它们已经启动,则无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