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插值、拟合与编程

楼主(2018-11-01):
相关知识
在生产和科学实验中,自变量 与因变量 间的函数关系 有时不能写出解析表达式,而只能得到函数在若干点的函数值或导数值,或者表达式过于复杂而需要较大的计算量。当要求知道其它点的函数值时,需要估计函数值在该点的值。
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构造一个比较简单的函数 ,使函数在观测点的值等于已知的值,或使函数在该点的导数值等于已知的值,寻找这样的函数 有很多方法。根据测量数据的类型有以下两类处理观测数据的方法。
(1)测量值是准确的,没有误差,一般用插值。
(2)测量值与真实值有误差,一般用曲线拟合。
在MATLAB中,无论是插值还是拟合,都有相应的函数来处理。

一、插值

1、一维插值:
已知离散点上的数据集 ,即已知在点集X= 上的函数值Y= ,构造一个解析函数(其图形为一曲线)通过这些点,并能够求出这些点之间的值,这一过程称为一维插值。
MATLAB命令:yi=interp1(X, Y, xi, method)
该命令用指定的算法找出一个一元函数 ,然后以 给出 处的值。xi可以是一个标量,也可以是一个向量,是向量时,必须单调,method可以下列方法之一:
‘nearest’:最近邻点插值,直接完成计算;
‘spline’:三次样条函数插值;
‘linear’:线性插值(缺省方式),直接完成计算;
‘cubic’:三次函数插值;
对于[min{xi},max{xi}]外的值,MATLAB使用外推的方法计算数值。
例1:已知某产品从1900年到2010年每隔10年的产量为:75.995, 91.972, 105.711, 123.203, 131.699, 150.697, 179.323, 203.212, 226.505, 249.633, 256.344, 267.893,计算出1995年的产量,用三次样条插值的方法,画出每隔一年的插值曲线图形,同时将原始的数据画在同一图上。
解:程序如下
year=1900:10:2010;
product=[75.995, 91.972, 105.711, 123.203, 131.699, 150.697, 179.323, 203.212, 226.505, 249.633, 256.344, 267.893]
p1995=interp1(year,product,1995)
x=1900:2010;
y=interp1(year,product,x,'cubic');
plot(year,product,'o',x,y);
计算结果为:p1995=252.9885。

2、二维插值
已知离散点上的数据集 ,即已知在点集 上的函数值 ,构造一个解析函数(其图形为一曲面)通过这些点,并能够求出这些已知点以外的点的函数值,这一过程称为二维插值。
MATLAB函数:Zi=interp2(X,Y,Z,Xi,Yi,method)
该命令用指定的算法找出一个二元函数 ,然后以 给出 处的值。返回数据矩阵 ,Xi,Yi是向量,且必须单调, 和meshgrid(Xi,Yi)是同类型的。method可以下列方法之一:
‘nearest’:最近邻点插值,直接完成计算;
‘spline’:三次样条函数插值;
‘linear’:线性插值(缺省方式),直接完成计算;
‘cubic’:三次函数插值;
例2:已知1950年到1990年间每隔10年,服务年限从10年到30年每隔10年的劳动报酬表如下:
表:某企业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元)
年份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服务年限
10 150.697 179.323 203.212 226.505 249.633
20 169.592 195.072 239.092 273.706 370.281
30 187.652 250.287 322.767 426.730 598.243

试计算1975年时,15年工龄的工作人员平均工资。

解:程序如下:
years=1950:10:1990;
service=10:10:30;
wage=[150.697 169.592 187.652
179.323 195.072 250.287
203.212 239.092 322.767
226.505 273.706 426.730
249.633 370.281 598.243];
mesh(service,years,wage) %绘原始数据图
w=interp2(service,years,wage,15,1975); %求点(15,1975)处的值
计算结果为:235.6288
例3:设有数据x=1,2,3,4,5,6,y=1,2,3,4,在由x,y构成的网格上,数据为:
12,10,11,11,13,15
16,22,28,35,27,20
18,21,26,32,28,25
20,25,30,33,32,20
求通过这些点的插值曲面。
解:程序为:x=1:6;
y=1:4;
t=[12,10,11,11,13,15
16,22,28,35,27,20
18,21,26,32,28,25;
20,25,30,33,32,20]
subplot(1,2,1)
mesh(x,y,t)
x1=1:0.1:6;
y1=1:0.1:4;
[x2,y2]=meshgrid(x1,y1);
t1=interp2(x,y,t,x2,y2,'cubic');
subplot(1,2,2)
mesh(x1,y1,t1);
结果如右图。

作业:已知某处山区地形选点测量坐标数据为:
x=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y=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5.5 6
海拔高度数据为:
z=89 90 87 85 92 91 96 93 90 87 82
92 96 98 99 95 91 89 86 84 82 84
96 98 95 92 90 88 85 84 83 81 85
80 81 82 89 95 96 93 92 89 86 86
82 85 87 98 99 96 97 88 85 82 83
82 85 89 94 95 93 92 91 86 84 88
88 92 93 94 95 89 87 86 83 81 92
92 96 97 98 96 93 95 84 82 81 84
85 85 81 82 80 80 81 85 90 93 95
84 86 81 98 99 98 97 96 95 84 87
80 81 85 82 83 84 87 90 95 86 88
80 82 81 84 85 86 83 82 81 80 82
87 88 89 98 99 97 96 98 94 92 87

1、 画出原始数据图;
2、 画出加密后的地貌图,并在图中标出原始数据

楼主:
二、拟合
曲线拟合
已知离散点上的数据集 ,即已知在点集 上的函数值 ,构造一个解析函数(其图形为一曲线)使 在原离散点 上尽可能接近给定的 值,这一过程称为曲线拟合。最常用的曲线拟合方法是最小二乘法,该方法是寻找函数 使得 最小。
MATLAB函数:p=polyfit(x,y,n)
[p,s]= polyfit(x,y,n)
说明:x,y为数据点,n为多项式阶数,返回p为幂次从高到低的多项式系数向量p。x必须是单调的。矩阵s用于生成预测值的误差估计。(见下一函数polyval)
多项式曲线求值函数:polyval( )
调用格式: y=polyval(p,x)
[y,DELTA]=polyval(p,x,s)
说明:y=polyval(p,x)为返回对应自变量x在给定系数P的多项式的值。
[y,DELTA]=polyval(p,x,s) 使用polyfit函数的选项输出s得出误差估计Y DELTA。它假设polyfit函数数据输入的误差是独立正态的,并且方差为常数。则Y DELTA将至少包含50%的预测值。
例5:求如下给定数据的拟合曲线,
x=[0.5,1.0,1.5,2.0,2.5,3.0],
y=[1.75,2.45,3.81,4.80,7.00,8.60]。
解:MATLAB程序如下:
x=[0.5,1.0,1.5,2.0,2.5,3.0];
y=[1.75,2.45,3.81,4.80,7.00,8.60];
p=polyfit(x,y,2)
x1=0.5:0.05:3.0;
y1=polyval(p,x1);
plot(x,y,'*r',x1,y1,'-b')
计算结果为:
p =0.5614 0.8287 1.1560
此结果表示拟合函数为:

例2:由离散数据
x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y 0.3 0.5 1 1.4 1.6 1.9 0.6 0.4 0.8 1.5 2

拟合出多项式。
程序:
x=0:.1:1;
y=[.3 .5 1 1.4 1.6 1.9 .6 .4 .8 1.5 2]
n=3;
p=polyfit(x,y,n)
xi=linspace(0,1,100);
z=polyval(p,xi); %多项式求值
plot(x,y,’o’,xi,z,’k:’,x,y,’b’)
legend(‘原始数据’,’3阶曲线’)
结果:
p =
16.7832 -25.7459 10.9802 -0.0035
多项式为:16.7832x3-25.7459x2+10.9802x-0.0035

例3:x=1:20,y=x+3*sin(x)
程序:
x=1:20;
y=x+3*sin(x);
p=polyfit(x,y,6)
xi=linspace(1,20,100);
z=polyval(p,xi);
plot(x,y,'o',xi,z,'k:',x,y,'b')
结果:
p =
0.0000 -0.0021 0.0505 -0.5971 3.6472 -9.7295 11.3304

再用10阶多项式拟合
程序:x=1:20;
y=x+3*sin(x);
p=polyfit(x,y,10)
xi=linspace(1,20,100);
z=polyval(p,xi);
plot(x,y,'o',xi,z,'k:',x,y,'b')
结果:p =
Columns 1 through 7
0.0000 -0.0000 0.0004 -0.0114 0.1814 -1.8065 11.2360
Columns 8 through 11
-42.0861 88.5907 -92.8155 40.267

可用不同阶的多项式来拟合数据,但也不是阶数越高拟合的越好。
作业:
1.已知x=[0.1,0.8,1.3,1.9,2.5,3.1],y=[1.2,1.6,2.7,2.0,1.3,0.5],利用其中的部分数据,分别用线性函数插值,3次函数插值,求x=2.0处的值。
2.已知二元函数 在点集 上的值为 ,其中,左上角位置表示 ,右下角位置表示 ,求该数据集的插值曲面。
3.已知x=[1.2,1.8,2.1,2.4,2.6,3.0,3.3],y=[4.85,5.2,5.6,6.2,6.5,7.0,7.5],求对x,y分别进行4,5,6阶多项式拟合的系数,并画出相应的图形。
4.学习函数interp3(X,Y,Z,V,X1,Y1,Z1,method),对MATLAB提供的flow数据实现三维插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