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静电过不了啊,怎么办

楼主(2018-11-01):
前盖板是塑料,后盖板是铁板。四层PCB,内层有一层地,板子加了导电泡棉到后铁板。就这样空气打15kV,还是把板子打挂了。有什么好的解救办法?

背蓋陽極處理讓它不導電,這個方法快但較傷成本。^oo^
怎麼個死法?當機還是有器件損壞?>_<|||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啥都没有怎么分析解救

网友:
上个外观图,PCB图。EMC无外乎堵干扰源,强大脆弱信号自身

网友:
    要具体看你设计。

网友:
    15KV不错,我的5K都打不过该如何是好。

网友:
    板子上多加些漏铜接地试试

网友:
    没有具体信息 不好分析啊

网友:
    距离你的铁板远点,先卸下你的铁板,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到问题点是关键

网友:
    具体打的什么部位呢?什么端子什么信号?司机现象是什么

网友:
    铁板要充分接GND 查到放电路径,在那区域把信号线都移开 铺地

网友:
    后盖板是否接大地?
去掉桥接是否OK。
打的那个部位?干扰路径怎么样,是否通过敏感信号,直接打后盖板是否会挂

网友:
    你这个描述没人帮的上忙吧,可不可以具体点

网友:
    加ESD,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描述一下具体症状和损坏器件,哪部分?
电路图和pcb贴个图上来,大家好分析啊

网友:
详细描述一下吧~

网友:
您描述的信息太少了,如果是金属外壳的话,应该是打的接触,如果您打的塑胶面板空气放电的话,应该是打到显示屏按键之类的。还有就是有可能是你一些端口接线没有做静电防护,或者复位线之类的敏感线走到了板边没加ESD之类的,一味的接大地疏导其实是治标不制本的,如果有兴起的话详情加Q39472145一起探讨下。

网友A:
你要说的信息确实有点少,ESD能力跟你的接口和结构布置有很大关系的。最好有结构的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的信息确实有点少,ESD能力跟你的接口和结构布置有很大关系的。最好有结构的实物图

ESD芯片主要是降静电疏导到地上对吗? 他不会吸收静电

网友(2018-12-12):
引用 楼主:
ESD芯片主要是降静电疏导到地上对吗? 他不会吸收静电

是的,释放到大面积导体上

网友:
    不打就是了。。。

网友:
    可以在接口增加一下静电管保护

网友:
    堵不住就导呗

网友:
    1、堵住、试下在塑料面加层静电皮纸或油上导电油漆。2、导出、加大静电地回路面积。

网友(2019-04-22):
    感觉问得很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