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套用allgero 图标,可以直接双击打开

楼主(2018-11-01):
    怎样套用allgero 图标,可以直接双击打开

楼主:
    要显示成这样?

楼主:
    我重现安装以后,不能双击打开了,brd 的文件 不知道怎么搞得 ,自动抓的是别的应用程序,更改不了图标

楼主:
    可以了 自己解决了 。如果是以下问题
    问题症状:本想通过右键 \ 打开方式,使某一文件类型(比如.brd)与某应用程序关联(比如allegro.exe),但却无法将该应用程序添加到“打开方式”列表中。
    解决办法:打开注册表,HKEY_CLASSES_ROOT \ Applications \ 某应用程序(比如allegro.exe) \ shell \ open \ command, 将右边“数据”栏对应的路径改成现在该应用程序的安装路径。这样就可以将该应用程序添加到“打开方式”列表中了。
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网友:
    学习楼主的好方法

网友(2018-12-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