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51单片机心得

楼主(2018-11-02):
菜鸟学习51单片机心得

学习使用单片机就是理解单片机硬件结构,以及内部资源的应用,在汇编或C语言中学会各种功能的初始化设置,以及实现各种功能的程序编制。

  什么是单片机
  学习使用单片机就是理解单片机硬件结构,以及内部资源的应用,在汇编或C语言中学会各种功能的初始化设置,以及实现各种功能的程序编制。
  有人觉得要先学汇编。不过我个人觉得,学习51单片机,还是从C语言入手,一来方便,二来容易上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关于学习51单片机的书籍,市场上有很多,大家可以择优选取。
  那么,如何用程序控制单片机的呢?

  我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困惑啊,ok,下面帮大家整理一下思路。
  怎么在Keil里写程序?keil怎么安装破解?
  用过VC6.0的同学都知道,VC6.0是一个编译环境。什么是编译环境?简单地说,就是你写代码的地方。 那么,同理,单片机的编译环境就是Keil(除了Keil以外,还有IAR啊等等,不过我推荐大家用KEIL) Keil有很多版本,最新版本是Keil4,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Keil4。大家都知道,像这种软件,一般都不是免费的。
ut!! 我们的毛爷爷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国内从事于破解工作的牛人还是不少的,所以,安装和破解keil是很轻松的
  破解方法
  1.安装 Keil For 51 执行 setup.exe
  2.注册 l 开打 KEIL4 软件(WIN7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执行菜单命令 file > License Management l 打开注册机 (下载地址见上)
  3.目标 Target 选择 C51
  4.拷贝 CID 框里的内容到注册机的 CID 里。
  5.点击注册机里的 GENERATE 生成代码。
  6.然后拷贝注册码到 keil 里的 New License ID Code 中点击 ADD LIC 即可。

苦逼的写完了,怎么生成HEX文件?

  在keil中编写完程序后,要将程序通过烧录器烧写到单片机中,这时就需要在keil中产生一个hex格式的文件,只有通过这种格式,烧录器才能将程序烧写到单片机中。hex文件格式是Intel公司提出的按地址排列的数据信息,数据宽度为字节,所有数据使用16进制数字表示, 常用来保存单片机或其他处理器的目标程序代码。它保存物理程序存储区中的目标代码映象。一般的编程器都支持这种格式。如何才能产生这种格式的文件呢? keil中对其进行如下设置,便能产生hex文件:

  1.点击菜单“Option for Tagret '...'”
  2.选择“Output”

  3.钩选“Create HEX File”

  4.重编译 如果程序无误,在Project的当前目录即会产生HEX文件
  什么是串口?51和串口和电脑又是什么关系?

  串口是51单片机与PC机之间的连接桥梁,

  如果 PC 机有 COM 串口 用 RS232转换TTL 与单片机 RXD TXD 连接,由此对应PL2303模块

  如果 PC 机没有 COM 串口 用 USB转换TTL 与单片机 RXD TXD 连接,由此对应CH340模块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进行下载

  STC-ISP是神马,它怎么就可以下载?什么是冷启动?
  STC-ISP 是一款单片机下载编程烧录软件,是针对STC系列单片机而设计的,可下载STC89系列、12C2052系列和12C5410等系列的STC单片机,使用简便,现已被广泛使用。具体可以问问度娘 。冷启动就是:开发板先断电,在运行下载软件,之后出现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后,在给开发板通电,这样子才能下载进去,否则STC-ISP显示:

  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RS-232串口线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单片机需要掌握一些什么内容?

  第一步:数字I/O的使用

  使用按钮输入信号,发光二极管显示输出电平,就可以学习引脚的数字I/O功能,在按下某个按钮后,某发光二极管发亮,这就是数字电路中组合逻辑的功能,虽然很简单,但是可以学习一般的单片机编程思想,例如,必须设置很多寄存器对引脚进行初始化处理,才能使引脚具备有数字输入和输出输出功能。每使用单片机的一个功能,就要对控制该功能的寄存器进行设置,这就是单片机编程的特点,千万不要怕麻烦,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IO口的使用,最简单的就是点亮流水灯啦~Come on!为了让没有单片机的同学也能顺利学习,我们可以用仿真软件来做,有视频喔,学习更简单,麻麻再也不用担心了,哈哈。请看:帖子链接

  第二步:定时器和按键的使用
  学会定时器的使用,就可以用单片机实现时序电路,时序电路的功能是强大的,在工业、家用电气设备的控制中有很多应用,例如,可以用单片机实现一个具有一个按钮的楼道灯开关,该开关在按钮按下一次后,灯亮3分钟后自动灭,当按钮连续按下两次后,灯常亮不灭,当按钮按下时间超过2s,则灯灭。数字集成电路可以实现时序电路,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可以实现时序电路,可编程控制器(PLC)也可以实现时序电路,但是只有单片机实现起来最简单,成本最低。定时器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逻辑加时间控制是单片机使用的基础。 按键,就不用说了吧,应用很广泛的,不多说,参见帖子,注意,按键扫描程序是用if还是while~最近在某论坛发现了一种新型按键识别思路(利用AD),也可以看看~

  第三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