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小提示

楼主(2018-11-02):
Verilog小提示
编程中的问题:
1)Always模块中,左边的变量都是reg型的
2)不可以在always模块中调用,组合逻辑
3)相应的||,|和or的用法要注意,第一个是逻辑判断,判断相应的事件,而第二个则是位运算,单个bit分别进行运算,而第三个是在@的条件中加入的,表示两个都有的,相应的在写程序的时候要注意;
4)Testbed.v中一般除了clk,其他全部都是wire型的,而clk是reg型的。
5)每一个always procedural block中只能在左侧存在一个变量,即a <=b;在一个always block中a不能变,但b可以变;
6)由于最后会在所有的<=后面加上#`RD,所以最终不会出现计时器与相应的clk,出现重叠的情况。
7)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data2in )
ina1 <= di;
end
  和相应的count出现联系的时候可以这样来做。
8)初始化的思想要有,在一些比较器的初始状况的时候可以先赋给初始值,初始值赋给的时候一般是最小或者最大之类的,根据情况来确定,另外时序电路是与时钟密切相关的,要理解相应的位置的时序产生的什么样子的变化,确定好之后然后就可以定义相应的触发条件,来进行触发;然后就是要注意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要分开处理,要明白他们之间的区别。
组合逻辑是每个周期不变化的部分,而时序电路或是有相应的触发条件,或是随时钟变化而变化。
相对来说,组合逻辑是赋值的思想;一直赋值然后就可以变化;而时序电路则是要先将组合时序等分开,然后再说其他的,目前阶段的时序电路代码不会有很大的代码量。
9) 具体架构还是要问清楚模块划分,组合时序逻辑划分,看了具体的架构不一定能确定理解,看了代码才能清楚。分组的思想,产生同样的结果的条件柔和在一起构成组合逻辑。
10) 常用的信号比如说en,clear,set等信号由很多逻辑组合而成,要分清楚;另外,电路逻辑先架构然后再代码的顺序可以减少debug的时间,虽然要花费画架构图的时间,但实际上会减少整体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