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打EFT是把所有端子连在一起加EFT信号吗?

楼主(2018-11-02):
是像图中那样把所有外接信号 电源端子都连在一起,然后对参考地加EFT信号吗?
谢谢

网友A:
不是,一个端口一个端口打啊,分电源端和信号端,信号端用耦合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端口一个端口打啊,分电源端和信号端,信号端用耦合夹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端口一个端口打啊,分电源端和信号端,信号端用耦合夹

电源端子和信号端子,都是一个一个打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端子和信号端子,都是一个一个打么?谢谢

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