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Q3D 仿真出来的电容为什么是负数

楼主(2018-11-02):
如图,求教大神。
Q3D仿真出的电容矩阵数据, 电容应该都是正数吧, 为什么互感是负数?
电导怎么有正数,又有负数?

网友A:
这里面算出来的是Maxwell电容矩阵,你理解的没有负值的是spice电容矩阵
百度下两者的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算出来的是Maxwell电容矩阵,你理解的没有负值的是spice电容矩阵
百度下两者的定义就知道了

你好,我想问箱体内的三相线缆仿真(其中箱体接地了),需要考虑线缆和箱体间的电容么,如果要考虑应该怎么建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箱体内的三相线缆仿真(其中箱体接地了),需要考虑线缆和箱体间的电容么,如果要考虑应该怎 ...

我没仿真过三相线缆,也不知道仿真三相线缆的目标是啥,所以没法回答你。。。

楼主(2019-04-15):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算出来的是Maxwell电容矩阵,你理解的没有负值的是spice电容矩阵
百度下两者的定义就知道了

问下 Q3D 怎么才可以出 spice模式的电容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