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屏蔽层的接地,接在一次侧 还是二次侧??

楼主(2018-11-02):
(为了解决EMC问题,例如EFT

这里说的屏蔽层的接地端必须在接收电路一侧。把我看糊涂了,到底是哪一侧?一次侧 还是 二次侧?
另外这是为什么呢?
大神们,谢谢啦

网友A:
一次接地 二次不可以接地

网友B:
隔离变压器有两种,一种是检修用的,做电气隔离的,次级不接地.
另一种是给电源纯净度要求比较高的机房供电用的,是抗干扰用的隔离电源变压器,用它来隔离电网的谐波干扰和不稳定电压,次级是接地的.
因为电网的零线对大地可能有电压,有些对零线和地线之间电压要求比较高的设备,就特意采用隔离变压器次级重新接地来减小设备零线对地的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有两种,一种是检修用的,做电气隔离的,次级不接地.
另一种是给电源纯净度要求比较高的机房供 ...

这个带屏蔽的隔离变压器是用来解决EMC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接地 二次不可以接地

为什么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