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在模拟从驱动到连接器的信号完整性中设置合适的接收端

楼主(2018-11-02):
如题,现在有一个子板上有高速驱动IC,通过一个连接器接到母板的FPGA上,可是母板还没开始设计,所以先想模拟一下子板上的信号完整性,我的问题是如何设置接收端,是用FPGA的IBIS模型还是设置个理想接收端比较好.
信号路径:驱动 ->连接器-> 接收端

谢谢各位高手和专家解惑。

网友:
有 IBIS  當然適用它囉 ,因為他才代表真實量測的結果 .

网友:
有模型当然用模型
我很好奇的是,你说的理想接收端,是指什么

网友(2019-01-07):
就基本的链路,驱动源》连接器》接受端。连接器可以用S参数。其他用IBIS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