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6mm厚度过孔是否影响10Ghz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8-11-03):
    有个疑问一直不明白,请教会仿真的朋友们。
    18层板,高速信号从过孔的L1层到L3层引出,L4-L18层有stub,可以背钻处理。如果从L1到L18层引出则不存在stub,问题是如果板厚是6mm,则过孔长度也是6mm,按照论坛的过孔寄生电感工具计算,22mil,6mm的过孔寄生电感是5.712nH。寄生电感对10Ghz信号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問題沒這麼單純 ,  除了訊號的反射以外來要考慮訊號的對參考回流的耦合狀況 ,  旁邊要打  Ground via , 打幾個 ,哪種排列?距離多遠 ...

网友:
    在高速链路中,信号走线阻抗趋于一致时,链路反射最小,信号传输质量越好。也就是说要保证过孔阻抗与信号走线的阻抗值相接近。
    过孔除了寄生电感还有寄生电容的影响。同时也如楼上所说还要考慮訊號的對參考回流的耦合狀況。

网友:
    用HFSS仿真吧,过孔大小,反焊盘大小,地孔间距,板材等等,影响因素很多,不是简单的估算寄生电容电感值就能得出结论的

网友:
    可以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不会用仿真软件啊

网友:
建议用micro vias or blind vias, 并在过孔附近打2或4个接地孔。建议从发射端到接收端不要超过两个过孔。 布线之后要SI仿真看眼图。

楼主:
    看了一篇文章,过孔长度对信号是有影响的。

网友(2018-12-10):
引用 楼主:
看了一篇文章,过孔长度对信号是有影响的。

应该把这个文章发出来  让大家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