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IC 控制电机正反转的IC

楼主(2018-11-03):
    现在找一款能够通过单片机来驱动的  直接控制小电机正反转的IC

网友:
    你找H桥电机驱动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小电流,可以用半桥,比如TC4428,MAX4488,SGM48002之类的。两极要加钳位。

网友:
    让人魂牵梦绕的东西,都具备三个特点

网友:
    MX615,MX618均可

网友:
    H桥预驱芯片+H桥(4* MOS)
    三极管+继电器

网友:
    国内的MS8838也可以,但是电压只能12V以内

网友:
    如果想要集成度高,我以前都是用阿狸狗Allegro)的產品

https://www.allegromicro.com/en/ ... -Interface-ICs.aspx

网友:
    小功率的,用L9110S就行,最大800ma的电流,小电机足够用了。大一点的就得用L298N了,最大2A。要是再大的功率,那就只能找大功率H桥电路了。

网友:
    用L293D直接搭一个电路就OK了,我的附件中 只看L293D那部分电路就好了,一个小的电路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