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问题,采样频率是20K,信号带宽是0-5K

楼主(2018-11-04):
关于ADC的问题,采样频率是20K,信号重复频率是0-5KHZ, 这样采集到的样点是2000个,但是实际采集到的是1980个左右,和理论计算差大概20个点,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用示波器设置20K,采集到的样点数大概差5个,电路里面的放大器,逐个测量,也是差5个左右。我们上位机软件处理,需要2000个点,都是按照理论计算来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采样频率是20K 和 信号重复频率是10HZ,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是20K 和 信号重复频率是10HZ,没误差?

没有

网友:
ADC接触比较简单一般,复杂的没用过。出来点少了,这么神奇,你算转换周期没,比如你给2010个时钟周期,出来的点是2000个,并不是你给1s的周期波形,1s后出来的数据就是这1s的,肯定会少几个。不是就不懂了,坐等专业的

网友:
采样结束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有些ADC前几个周期需要设置。

网友B:
应该是时钟问题      给ad的时钟有问题或者是你程序设定采样时间的时钟有问题, 不然这么低的采样速率应该不会出现丢数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时钟问题      给ad的时钟有问题或者是你程序设定采样时间的时钟有问题, 不然这么低的采样速率应该 ...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