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该如何管理和维护?

楼主(2018-11-05):
请问大各小哥哥,小姐姐,封装库该如何管理和维护?求指点实用的方法,谢谢!

网友:
首先你需要创建SCH_LIB和PCB_LIB
SCH_LIB可以分为connector,RLC,IC,mechnical,others分别放在对应的原理图封装
PCB_LIB可以分为package和pads,package放PCBPCB封装,pads放用的pad文件

网友(2019-05-16):
命名要统一规范,分类要明确

网友(2019-08-02):
关键还是命名要规范,而且名称的可读性要强。

网友:
命名规范是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