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生产工艺复杂度

楼主(2018-11-05):
我想请教下,有个贴片插件料混合的PCB需要设计,是设计成:贴片和插件料都在PCB同一面,生产时先贴片回流焊,再插件波峰焊,容易生产。和做成贴片插件料不同面,贴片料红胶固定和插件料一起波峰焊。哪一种种生产比较容易。

网友:
关键看你是双面都有贴片料和插件料吗,如果是,就要过两次回流焊,两次波峰焊。
波峰焊是要开治具的。

楼主:
板子还没设计呢,2面插件料还没玩过

网友(2019-05-18):
    跟你一起学习

网友:
    板子双面都有插件的飘过,二次过波峰焊有问题。

网友(2019-06-28):
        贴片元件过波峰焊需最小贴片封装有要求,一般阻容最小0805。IC贴片只能用sop类,间距1.27mm以上,引脚可能需要采用偷锡焊盘,并且器件摆放也有要求。
        总之,能不用就不要用这个工艺,除非对成本要求太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