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不可以1:1打印PDF

楼主(2018-11-05):
各位朋友,有没有用过allegro来1:1打印PDF核对器件的封装和位置的,谢谢!

网友:
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啊,设置一下参数就行了

网友A:
先将板子居中

网友:
打印底层的时候选择mirror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板子居中

非常感谢

楼主:
楼上朋友耐心的讲解下,终于打出和我的板子1:1的图纸,做了细微的改动,谢谢,完美解决

网友B:
可以的,新版本可以直接打印,export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新版本可以直接打印,export pdf

谢谢解答

网友:
    plot可以的

网友:
    应该选screen 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