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布线完成,设等长规则但实际长度全部为零?

楼主(2018-11-05):
    线布完了,准备绕等长,设等长规则是发现实际长度全部为零,不知道哪里设置,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数据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不同步

同步了,依旧为零,所有的网络都为零。

网友:
    建议反复做下ForWard 和Backward操作,不要打开多个pcb,如果还不行就去除ces后,重新启动试试。

网友(2019-01-25):
    也有可能你那个软件版本以及license权限问题,我也碰到过,换个licens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