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 识别出问题

楼主(2018-11-05):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看看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
1.目前做的电路板是千兆网的板子,但是在我自己的电脑(华硕主板)上识别一直是100M网,使用同事的笔记本电脑显示也是100M网,而在同事的联想台式机上面识别就是1000M的。
2.之前做的第一版是RJ45座子里面集成了网络变压器,网络识别正常。当前应用由于需要使用航空连接器,则修改这一部分,使用的是独立的网络变压器。
我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助
附件为原理图截图

网友A:
你的意思只之前RJ45版本在同样的3个电脑上识别都是千兆么??  笔记本稍微老点的貌似很多都是百兆网卡,台式机近年基本都是千兆的。还和设置有关系,同等情况下对比

网友:
如楼上所说的一样,关键是笔记本这边主板上集成的 Ethernet PHY 芯片只支持到100Mbps, 所以网络negotiation&training 后只能将就笔记本的一边100Mbps.

网友:
集成变压器什么型号的,不同用法不一样,不知你改了哪些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只之前RJ45版本在同样的3个电脑上识别都是千兆么??  笔记本稍微老点的貌似很多都是百兆网卡,台 ...

等情况对比结果1.华硕主板    集成变压器  1Gbps         独立变压器    100Mbps
2.笔记本       集成变压器  1Gbps         独立变压器    100Mbps
2.联想台式机      集成变压器  1Gbps         独立变压器    1Gb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情况对比结果1.华硕主板    集成变压器  1Gbps         独立变压器    100Mbps
2.笔记本       集成变 ...

1,设备如果有2个口以上,可以两个口环回,确认下自身适应。或者2台设备对接看看。
2,如果同设备自适应都没问题,可以进一步确认下你的航空插头定义和RJ45的线序区别,,因为有看到有的芯片会支持TR自适应,PN自适应,有的设备可能不支持或者只支持其中一个,排除下你的连接线序问题。这个也很重要,不一定和某一个连接是1G,就表示线序一定是OK的。
3,如果自适应OK,线序OK,你试试把电脑网卡强制1G连接试试。
4,在不行就不知道了,把PHY型号发出来看看。

网友:
集成的RJ45里面,MDI1的D+接3PIN,MDI1的D-接6PIN,MDI2的D+接4PIN,MDI2的D-接5PIN。所以要注意下这个线序。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hy。
就我所见过的GE PHY,都是电流型驱动。FE PHY才是电压型。
你这个图变压器明显是电压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hy。
就我所见过的GE PHY,都是电流型驱动。FE PHY才是电压型。
你这个图变压器明显是电压 ...

我用的PHY的型号是B50610C1KMLG  ,附件是数据手册。我的板子是原理图这么用的,我也试了试把1PIN的电源断开,就是把FB7拿掉,但是那掉之后我的电脑(华硕主板)连100Mbps也识别不出来了。电流型接法是不是直连,变压器抽头接电容到地即可?

网友:
B50610C1KMLG,看这个名称应该是broadcom的东西。
既然用的起broadcom,那就找他们FAE要参考原理图,照着抄总不会错。

网友:
1.变压器线序
2.电流型 电压型电路
没了。。。

网友:
你看看你的笔记本支持1000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备如果有2个口以上,可以两个口环回,确认下自身适应。或者2台设备对接看看。
2,如果同设备自适应 ...

1.现在我只能测试一个,自适应还测试不了。2.线序我是直接买的6类的网线,两头都是注塑好的那种,从中间剪开之后焊在图示的测试点上了,没有使用航空连接器。线序我图例标注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现在我只能测试一个,自适应还测试不了。2.线序我是直接买的6类的网线,两头都是注塑好的那种,从中间 ...

2,3组对调下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我也帮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现在我只能测试一个,自适应还测试不了。2.线序我是直接买的6类的网线,两头都是注塑好的那种,从中间 ...

对调一下蓝和蓝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组对调下看看结果是不是一样的,我也帮不到了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解决了。我把磁珠和49.9ohm电阻去掉之后,识别没有问题了。谢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数据手册31页描述得清清楚楚,认真看数据手册哦